x9d新固件开机提示这个什么意思

楼主(2019-04-21):
(无正文)

楼主:
另外问下,怎么校准摇杆!刚换了霍尔!摇杆都不在应有位置

网友A:
下载新版本的sd卡文件拷进去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下载新版本的sd卡文件拷进去

直接全部放进去,覆盖吗?会不会把握原来的自制语音文件弄没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下载新版本的sd卡文件拷进去

我x7也一直有这个问题 问下这个文件在哪能下?

网友:
这是没设置失控保护

网友:
或者是sd卡文件版本低

网友B:
校准得长按MENU键,到倒数第几页(记不清了,控没在身边)有这个功能,按提示操作即可,出错信息要么SD卡进行新版本更新,有可能会覆盖掉同名EN下文件,可先做好备份,也可以把根目录那个文本文件里的版本改成和提示的V0018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校准得长按MENU键,到倒数第几页(记不清了,控没在身边)有这个功能,按提示操作即可,出错信息要么SD卡进 ...

第9页,已经校准好了!谢谢

楼主:
已经解决了,下载了2.2v0018文件包,111mb全部复制进sd卡,最后会提示,点替换就行了!不会影响以前的东西

网友C:
引用 楼主:
已经解决了,下载了2.2v0018文件包,111mb全部复制进sd卡,最后会提示,点替换就行了!不会影响以前的东西
...

请问一下,新固件有什么新功能?我看了下貌似没,就没升级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校准得长按MENU键,到倒数第几页(记不清了,控没在身边)有这个功能,按提示操作即可,出错信息要么SD卡进 ...

你也有X9D是吗?我正准备搞一套来飞穿越,能不能给些意见?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也有X9D是吗?我正准备搞一套来飞穿越,能不能给些意见?谢谢!

FUTABA D10 天地飞等都有,之后因为前者玩穿越是各种不理想就毅然入了FRSKY X9D PLUS,得益于强大OPENTX系统和多种小型接收机更有现在的915再配合回传玩起穿越来得心应手,不过现在我的X9D因拆壳想解决一下按键不灵敏问题点背弄不亮返厂了,就又入了一个X10S刷OPENTX替代,你要想玩穿越只注重功能和手感还不想花过多的钱就入X9D PLUS SE版配915套装一步到位吧,主要是想用霍尔摇杆,在穿越机中位上很精确,而电位器的会在中位点闪动,这版和X10S对比除了价钱最明显的就差在外壳和彩屏及6位旋钮上了,针对没钱的玩家就入X7或JUMPER T16了,主要用的是OPENTX系统了。所以按你的需求入吧,很不错的。另外你如有黑羊,配合度比其它控更好,因为可以执行黑羊的LUA脚本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问一下,新固件有什么新功能?我看了下貌似没,就没升级了。。。

我也不知道有啥新功能

网友C:
我也是两个摇杆中的一个有轻微跳动,校准能把跳动校准么?昨晚忘了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也是两个摇杆中的一个有轻微跳动,校准能把跳动校准么?昨晚忘了试试。。

跳动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