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2.8起飞往一边飘

楼主(2019-04-21):
无人机机架为S500,精灵3电机,M7N的GPS。不知道为什么,老是起飞后,切到定点,就往一边飘。遥控器,罗盘,电调都校准过了,能校准的都校准好几次了。GPS,罗盘都是正常的。飞机图片

懂得的大神帮分析一下,

飞行日志下载: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cepwnpRUjIE2XE5OtC4FhA
提取码:74yp
复制这段内容后打开百度网盘手机App,操作更方便哦

网友:
这种减震床会增加振动,建议换

网友:
既然都校准了,往哪边飘反方向打微调试试。默认的中立点可能有点不合适!

网友A:
楼主问题解决了么?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个人感觉是磁罗盘原因,因为定搞模式下,姿态没什么问题,切换定点模式就会向一侧倾斜,应该是外环控制出的问题,但是外环控制的GPS星数和Hdop显示都正常,所以感觉是磁罗盘问题,而且我飞的时候有报错过磁罗盘的信息

网友B:
你的日志里显示,你搜星3颗 水平精度2.95 ,所以你定点定不住。

楼主(2021-08-21):
引用 网友B:
你的日志里显示,你搜星3颗 水平精度2.95 ,所以你定点定不住。

好的好的,谢谢了。因为学业原因。太久没登录论坛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问题解决了么?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个人感觉是磁罗盘原因,因为定搞模式下,姿态没什么问题,切换定点 ...

估计是GPS问题,以后得买好的,比如m8n这种。买100以上的。以前不懂,视频中使用的是40块钱的GPS,精度不高

网友(2021-10-13):
会不会是罗盘本身安装偏向一边了?

网友(2021-11-13):
十有八九是重心不稳。这就是商业与自组的区别。重心,气压定高本来也就不稳定,加光流或者雷达或者超声波

网友(2022-03-26):
楼主,这是电调没校准或者是GPS没有定位。

网友:
并且我看了飞行日志以后,我发现您的GPS虽然搜到了星,但是太少了,只有3颗,所以建议搜到了5颗星以上在进行起飞。

网友(2022-07-10):
你可以换一个GPSN8N版,或者换一个飞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