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s发动机风门锈死,怎么打开

楼主(2019-04-21):
本人有一台os65发动机,闲置很久。因为之前没有经验,所以没有做保养,现在拿出来以后其他部分还能拆卸清洗,唯独进气门打不开,估计是锈死了吧。用除锈剂泡了两天了,还是动不了,请问各位高人,还有什么办法能处理一下么?

网友:
放在锅里煮

网友:
沙发这个办法可以试试。

网友:
我的泡了一个星期也不行,只能试水煮火烤了

网友A:
水煮是正解,先拆了油针再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水煮是正解,先拆了油针再煮。

大油针能拆下来,小油针跟风门在一起呢,风门动不了,小油针也没法拆,请问这个怎么办

网友:
还不如用wd40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油针能拆下来,小油针跟风门在一起呢,风门动不了,小油针也没法拆,请问这个怎么办

小油针用小一字螺丝刀拧出来

楼主:
试了,也不起作用

网友:
最简单的方法就是便宜点出给我,然后眼不见心不烦

网友:
同意楼上,出给我,我来搞定

网友:
非常简单,热风枪搞定!不要火烤,有橡胶件!

网友:
超声波清洗试试

网友:
我的是用火烤一下就开了

网友:
买一个新的,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