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精灵3s的增程改造!

楼主(2019-04-21):
咸鱼收了一精灵3s,到手测试距离真的很渣,500米开始卡顿,800多米信号就丢完了受不了这个渣渣的距离,动手大改造。
在单改地面天线的情况下,距离2k就很卡了,拆了云台把内置的图传陶瓷天线,换成一个外置的2.4G猪尾巴,效果明显改善
大雾天120米高度3km距离 还没有完全失控

网友A:
里面两条天线我傻傻分不出2.4和5.8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里面两条天线我傻傻分不出2.4和5.8

我开始也分不清楚,折腾了一圈现在清楚了.
内置的两个陶瓷天线是2.4G的图传,5.8G的是遥控信号,有上了频率测试.
关键是小改下云台天线,效果提升明显。
精灵3s和3a差别很大,3s的两个图传天线都是内置的再飞机内部的,两个陶瓷天线效果不好。 飞机的四条腿有一条内部是空的,刚好可以放一个2.4G的猪尾巴天线

楼主:
周日在城郊测试,相同的地方没改前800,折腾完以后3km,信心大增!
早上到城市环境,沿着城市江边飞,两岸住宅区秘籍,距离打回原形................
城市环境重新变回几百米

网友:
请教精灵3的问题,怎么发不了贴?

网友B:
只能回帖?可是给不了图片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只能回帖?可是给不了图片

这个也不清楚,没有设置什么,都是默认的发帖模式

网友(2019-06-09):
猪尾巴天线在那买的我也想改一下求指点

网友:
图传和增程都改了吗?这个图传好垃圾啊

网友(2019-09-28):
楼主来点详细的图片吧,我的3s三百多米距离就不行了,

网友:
感谢楼主耐心指导

网友:
有遮挡物确实影响遥控距离

网友:
信号时好时坏,变化太大

楼主:
折腾了半年的精灵3s终于突破,3km多都还稳定。最初到手改完飞过3km多点,但是不稳定,后来再也没重复过,现在终于找到解决办法。1000来块的高清图传,性价比很高了

网友(2019-11-04):
楼主可否发个图

网友:
楼主可以发个改造图吗?是改遥控器,还是改云台里的天线

网友(2020-01-07):
你遥控器天线也得加功放和定向天线

网友(2020-04-05):
我的在郊区空旷地方,没有改遥控器可以飞1500有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