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8 多用途平板工作船 【1.2米,建造中,持续更新】

楼主(2019-04-21):
这个船完成后总长度为1.2米,船头船尾复杂位置用的3D打印,内部浇筑环氧树脂。球鼻也是3D打印,内部浇筑环氧。
侧推器设计成一个模块化结构,可装侧推也可不装侧推。
动力设计采用双发4260外转子无刷电机,KV值600左右,桨60mm四叶PC(塑料)桨

先上两张预想的效果图,船体和上层确定,小细节会修改,看最终效果在调整。

楼主:
开工前,有一些准备的活必不可少。1.板件预处理:即打磨带有刻线的肋骨边缘,使之变成与船体一样的弧度。
2.龙骨组合:龙骨总厚度6mm,因为我用2层3mm叠加,龙骨是从同一块板子上对称下料,这样即使发生弯曲,他们的弯曲量粘好之后也会基本抵消。
如果是单层6mm , 那就呵呵了。不变形还好,一旦变形比较难纠正。一般我都采用双层叠加。对称下料,导致很多时候排版比较有限制,板子成本上升。
3.定位板固定:定位板一定要固定到平整的平面上,如钢化玻璃或者大理石,这个影响最终船体精度。并且整个制作过程中不可取下。直到蒙皮完成。
(我这里使用的是简易的定位板,相当于大神或者老师傅口中的船台。很多人不明白船台是啥,把定位板随意移动,甚至拿在手上装,那就失去定位的意义了)

打磨边缘带有刻线的肋骨

打磨边缘带有刻线的肋骨

先削,在打磨

先削,在打磨

龙骨预先组合

龙骨预先组合

打磨完成,这里基本是手枪钻夹着圆盘打磨的

打磨完成,这里基本是手枪钻夹着圆盘打磨的

定位板背面用双面胶固定到平整台面上

定位板背面用双面胶固定到平整台面上

固定好定位板,上面一个是另一条船的定位板,请无视

固定好定位板,上面一个是另一条船的定位板,请无视

楼主:
龙骨组合后如果有不对齐的地方需要削一下,一般误差在0.5mm以内,削大了没事。这点误差对1.2米的船来说可以忽略不计。
削的目的是确保所有卡口与肋骨对齐,如果龙骨的卡口两边不齐,肋骨卡进去,就可能不是垂直于龙骨,当时看不出来,蒙皮完成再检查就要哭了。

另外再说下组合龙骨是先用502点几个点,然后用F夹夹在平整的物体上,在大量点502,让木材吸收,固化,对保持至龙骨直线度有很大的帮助,这个固化时间,我通常要放到一小时以上。后面我做好的船壳龙骨直线度,大家可以看图。

楼主:
定位板固定好之后,在上面排列龙骨和肋骨。所有结构都要卡到位置,期间不能使用蛮力。 所有结构拼插到位必须不能有特别紧的地方。 所有需要插接的地方调整到位后,再依次点胶固化。

然后,才开始蒙皮。 梳理龙骨肋骨这个步骤我一般要花费半小时左右。点胶之前,再次检查龙骨是否直线,这个非常重要。俗话说得好,不怕蒙皮蒙不好,就怕龙骨直不了。如果梳理龙骨肋骨时,发现龙骨不直,有一些办法可以调整。

组合纵梁

组合纵梁

组合纵梁

组合纵梁

船头弯曲比较大的地方可以用F夹辅助固定,夹住上胶等10分钟。

船头弯曲比较大的地方可以用F夹辅助固定,夹住上胶等10分钟。

楼主:
蒙皮,先从船头开始。

船头木条预先蒙超过去,没有刻意修剪,等全部完成统一处理

船头木条预先蒙超过去,没有刻意修剪,等全部完成统一处理

楼主:
沙臂了,本来相对来说最复杂的船头,吭哧吭哧蒙好了,发现侧推器的一个模块没粘上去,又全部切掉。
用红灰填缝,因为他是单组分的,而且固化迅速。这里只是防止内部刷环氧时,树脂跑出来。 他只是个填缝的作用,并非粘接。也可以等外壳全部完成后,对着光看,漏光的地方,一般缝隙大于0.5mm的地方,都会流树脂。要用红灰堵上,或者美纹纸贴上。

比划了一下船头球鼻,发现侧推器外壳没有装,擦

比划了一下船头球鼻,发现侧推器外壳没有装,擦

楼主:
蒙皮时,有个小技巧。如果弯曲比较大, 回弹比较大的地方,直接他条子用手按着,另一只手拿砂纸打磨出粉出来,木头粉会有一点粘缝隙里,此时上502秒粘。

楼主:
继续蒙侧面和船尾,轴系出口那里直接空出来了,也可以不空,后期打磨好了再开孔。

楼主:
全部蒙好了,就可以下船台了,此时只是完成的船体下半身。然后粘上船头,开始先刷内部环氧(第一遍)

船头内部有填充环氧,否则撞击后就完蛋了。

船头内部有填充环氧,否则撞击后就完蛋了。

楼主:
开始组合船头上半部分结构,因为下半部分经过定位板的操作,是直线,所以上面的结构不需要再弄什么定位了。

同样按照刻的线条打磨成斜面

同样按照刻的线条打磨成斜面

打磨完成的效果

打磨完成的效果

沿着肋骨支撑脚标记线,切掉船头部分肋骨支撑脚

沿着肋骨支撑脚标记线,切掉船头部分肋骨支撑脚

楼主:
安装船尾的部分。

打磨尾部,手枪钻夹着圆盘搞的,手磨累死

打磨尾部,手枪钻夹着圆盘搞的,手磨累死

打印件表面有时候有一个疤,用刀子刮掉

打印件表面有时候有一个疤,用刀子刮掉

粘上去,船尾有两块结构,这个只是第一部分

粘上去,船尾有两块结构,这个只是第一部分

楼主:
船头上半部分蒙皮,这里比较简单。

楼主:
船头打印件增加了锚孔,

船头上半部分,内部贴了玻璃布,这是正在贴的时候拍的,玻璃布还没浸透环氧

船头上半部分,内部贴了玻璃布,这是正在贴的时候拍的,玻璃布还没浸透环氧

增加锚孔

增加锚孔

网友:
这做工看着真舒服…

楼主:
做这种木头船,很多人烂尾就烂尾在打磨阶段,接下来几天我开始对船体外壳进行预处理,然后贴玻璃布打磨,这个步骤将会详细描述。因为这种贴玻璃布,刮原子灰的船步骤都大同小异,所以尽量写详细点给大伙儿互相参考。

网友:
是仙人掌店主?

网友:
口水一地

网友:
呸,不要脸

楼主:
2017年注册的人不要跟我说话

楼主:
因木条有高低差,需要打磨到基本一致,才能上玻璃布。

下雨,湿度大,木头都是潮的,打磨得表面都起毛了,看来今天打磨不完了。

下雨,湿度大,木头都是潮的,打磨得表面都起毛了,看来今天打磨不完了。

网友A:
楼主 那个电专搞得打磨机好用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 那个电专搞得打磨机好用么

非常好用啊。 小船一块电池,大船要打磨两块电池

网友A:
引用 楼主:
非常好用啊。 小船一块电池,大船要打磨两块电池

我手头上也有一个电专和切割机,还没试着改这个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手头上也有一个电专和切割机,还没试着改这个用

那种转速太高,,手Q钻转速低。

楼主:
终于出太阳了,迅速把外壳用手Q钻磨了一遍,主要是把高低有落差的木条磨平整了,然后用气Q吹了一下, 裁剪好玻璃布 ,就给贴上了,先贴了一层,总共要两层。

先裁布比划

先裁布比划

刚贴上还没完全吸附树脂

刚贴上还没完全吸附树脂

全部变得透明,没有气泡,就OK了

全部变得透明,没有气泡,就OK了

变得全透明了。

变得全透明了。

网友B:
啊呸!你个臭不要脸的!
来自微站

楼主:
引用 网友B:
啊呸!你个臭不要脸的!

大奶你好,大奶再见

网友:
突然在淘宝看到的3D效果感觉就很牛了,虽然直飞固定翼,但是看到这个船模也很好玩的

网友:
等完成 再入手

网友:
继续上照片,学习一下你的侧推安装

网友C:
真不知定位板和船台是什么,也没见过,不知道怎么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真不知定位板和船台是什么,也没见过,不知道怎么用

就是一个基准平面, 肋骨支撑脚有长有短。 每个支撑脚都碰到这个基准平面肋骨就在设计的位置。 定位板支持用来插肋骨支撑脚的 ,约束了 XY方向。 Z方向就是定位板下面的平面来约束。 这个平面可以是大理石或者玻璃。 不过老师傅一般不这么弄。

网友:
非常受用 认真学习 楼主速更啊 期待蒙完布的打原子灰 和喷漆等阶段的讲解

网友:
楼主,求龙骨,肋骨图纸,这船太漂亮了

网友:
求图纸1494230482@qq.com

网友:
快来人啊,逮到小仙本仙啦!

楼主(2019-06-03):
因中途插队制作这两条萌船,导致大拖船耽误了工期。。。现在恢复工程。

楼主:
侧推器 , 这半个月做了两个款式, 第一款是有刷的,180动力,能满足像真要求,但是电机不能长时间运行。 否则会导致支架过热熔毁。 好处是电机和电调便宜。 不过现在180电机低转速的也难找了。
侧推外罩内可以容纳三个伞齿,但这玩意太贵了,一个就要10元,考虑了成本 暂时只使用2个。

楼主:
改成无刷动力了,2208电机,毫无温感,动力还强。 使用双向无刷电调,这个要贵一点。

楼主:
上船假组 通电测试。 没有问题后,外壳边缘涂一点原子灰密封,内部浇筑环氧树脂 一直到侧推器外壳上方的盖子那里,不能过量,以后还要撬开维护的。  盖子是直接704硅胶粘的。不使劲抠不下来,如果要维护。需要用个螺丝刀撬一下。 如果设计成螺丝固定的盖子,依然要使用704硅胶密封, 那干脆直接用704胶密封了。盖子与侧推器外壳是有一个凸起与凹槽匹配的。

上船假组。

上船假组。

网友:
这样制作的都是高手

网友:
谢谢无私的分享侧推制作、安装技术示范及文字指导。我的1:100的护卫舰,本月13日将从欧洲运抵,带侧推。届时请教。您侧推打印的件非常精准,不知是否能分享电子版图。期待您继续提供侧推的电控安装示范。非常感谢!!!

网友:
楼主好手艺,船头有3D打印件,制作难道大大降低了

楼主:
出太阳了 ,,开始刮灰打磨。

刮原子灰之前,先用手枪钻对玻璃布外表预处理一遍

刮原子灰之前,先用手枪钻对玻璃布外表预处理一遍

砂纸全部蹭一遍外表 。发白的地方是凸起要多打磨。 没碰到的地方是凹的。 凸起不磨平的话,原子灰会很厚的 ...

砂纸全部蹭一遍外表 。发白的地方是凸起要多打磨。 没碰到的地方是凹的。 凸起不磨平的话,原子灰会很厚的 ...

船头由于内侧贴了玻璃布 所以外部玻璃布没有覆盖到,只覆盖了接口

船头由于内侧贴了玻璃布  所以外部玻璃布没有覆盖到,只覆盖了接口

侧面也是蹭一遍,看下凸起位置

侧面也是蹭一遍,看下凸起位置

楼主:
原子灰刮好 先用手Q钻粗磨,砂纸是40目的,然后再手抓着砂纸手工蹭一下。

原子灰使用的原则,是少量 多次,薄层。 这才第一遍。
(PS:发现一个问题,我手指上的指甲油是我女儿给我涂的,我不是变态。。。)

网友D:
您的侧推做得非常好,谢谢分享!可能的话,介绍一下侧推的电控布置及整体安装。学习了!高手!!!

楼主:
引用 网友D:
您的侧推做得非常好,谢谢分享!可能的话,介绍一下侧推的电控布置及整体安装。学习了!高手!!!

最近事情有点多,装好了就会发上来谢谢帮顶

楼主:
第二次原子灰打磨结束。 手摸检查缺陷位置, 比较大的不良位置做标记。

第三次原子灰会对标记处单独补灰,然后打磨。

打磨完成就开始喷环氧底漆,并检查更小的缺陷位置, 再单独补灰。

网友(2019-07-08):
楼主那个侧推器图纸能不能送一张,太漂亮了3348322040@qq.com

网友(2019-11-16):
拖延症,你的计划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船头打印件增加了锚孔,

网友E:
看你磨出的环氧渣子 就知道环氧还没完全固化  可以适当加下温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你磨出的环氧渣子 就知道环氧还没完全固化  可以适当加下温

多谢怪师傅指导, 那是玻璃布磨下来的 玻璃布磨掉了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