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谁会算伺服齿轮比,帮我算一下。

楼主(2019-04-21):
雷赛伺服750W驱动器,400W
电机
,X轴端同步轮40齿,机电端20齿,丝杠螺距2.5MM。用MACH3 USB接口板。

网友A:
丝杆2.5mm?

楼主:
螺距2.5MM

网友A:
伺服每转一圈需要的脉冲数X(40÷20)除以螺距

网友B:
不会算,也不知道丝杆螺距多少的,可以打开M3的设置界面,找到 校准轴 ,进入对应的轴,输入一个行走距离(如10mm)点运行,用卡尺等测出实际行走的距离,并把这个距离填入提示框内,确定脉冲就自动计算好并填入到电机脉冲里去了。保存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