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ang_FPV】自制舵面连接,舵面修复 20190421

楼主(2019-04-21):
剪出4个塑料片

用纤维胶带把两片粘起来做合页,一定要是用两条胶带对粘,把碎料片加载胶带中间,这样防止纤维胶带胶面接触氧气老化

美工刀开缝,垂直于连接面

合页上抹泡沫胶

把合页插进缝隙中

胶干了以后,弯折舵面再少量抹点热熔胶。大功告成,没有虚位还比原来结实、

网友A:
塑料骗时间长了就脆了会折断

楼主:
引用 网友A:
塑料骗时间长了就脆了会折断

是独立的两片,用纤维胶带连接起来,怎么会折呢,纤维胶带怎么弯也不会折

网友:
纸合页,便宜好用。

网友:
我是用的扎带截成一小段一小段然后插进去代替合页的

网友B:
纸合页就是这个作用。由于本身为纤维纸制作,所以不易断。

网友C:
引用 楼主:
是独立的两片,用纤维胶带连接起来,怎么会折呢,纤维胶带怎么弯也不会折

纤维胶带2年后老化没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纤维胶带2年后老化没用

纤维胶带胶面不接触空气就可以,这个舵面是胶面对粘起来的,没有暴露在空气下,不会那么快老化的。
我有架6年的凤凰老飞机,胶面没暴露在空气的纤维胶带都没有老化

网友:
这样美观 又能正常使用  厉害

网友:
引用 楼主:
纤维胶带胶面不接触空气就可以,这个舵面是胶面对粘起来的,没有暴露在空气下,不会那么快老化的。
我有 ...

没暴露外面的话那没什么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独立的两片,用纤维胶带连接起来,怎么会折呢,纤维胶带怎么弯也不会折

他指的应该是塑料老化问题,时间长了会比较脆不耐炸,试试垫字版的材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