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ang_FPV】拆了3s电池改遥控电池

楼主(2019-04-21):
3s电池过放坏了一片芯,正好遥控器电池不够用,拆了改1S电池

改完以后用自制充电器充1s电池

网友A:
极耳都没了?尽量放空电然后密封极耳再处理掉~

楼主:
引用 网友A:
极耳都没了?尽量放空电然后密封极耳再处理掉~

有,就是电压1v充不上去了,谢谢提醒,我会放电密封好处理掉的,保护环境

网友:
建议不要改装电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