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ang_FPV】电池防水两种方法,带套,704灌胶

楼主(2019-04-21):
方法1:灌704

方法2:拨开皮,套上套,再把皮包上

网友A:
第一次见套套戴在包皮里面的

网友:
电池不用这样包的

网友:
电池本来就防水的,插头做个防护

网友:
电池里没啥原件,所以插头定期清理,玩过水点一点wd40就好。其实水影响比较大的是平衡头,但是图一后面怕是还会渗水的。。。

网友:
玩完水之后电池丢通风处晾干就好,没必要这样弄。

网友:
电池的电压击穿不了水的电阻,你把电池扔水里都没事

网友:
玩完水用纯净水冲一下就可以啊,通风处晾干,电调舵机接收机倒是需要防水

楼主:
知道理论,但是就是不放心,总觉得沾水会坏,强迫症吧,哈哈。

网友(2019-05-22):
引用 网友A:
第一次见套套戴在包皮里面的

哈哈 你这句话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