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70e电装装到50e上合适吗?

楼主(2019-04-21):
把70e电装装到50e上合适吗?

网友:
动力过剩未必是好,机身重了也有弊端。

网友A:
最好提供详细数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好提供详细数据

ga1500,铂金100a v3,6s3200电池,福特巴9170舵机

网友:
太重了吧

网友:
完全没问题

网友:
要看具体的模型,如果是飞3D动作,对重量敏感,就不太合适,如果是练习机,完全没问题。

网友B(2021-03-31):
我是新人,弱弱问一句,固定翼的50E级和70e级是怎么分类的,百度了下,还是没有具体说法,求大神普及一下,我入手一个FMS塞斯纳152(1800mm翼展),想升级,模友说升级70级电设,不太懂,70级电设是多大电机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是新人,弱弱问一句,固定翼的50E级和70e级是怎么分类的,百度了下,还是没有具体说法,求大神普及一下, ...

一般可以用翼展表示多少级,38吋15级,48吋30级,55吋50级,60吋70级,67吋90级,74吋120级,78吋170级。E代表电动动力。再往上一般用汽油发动机排量表示了。70级你直接搜70E电机即可。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一般可以用翼展表示多少级,38吋15级,48吋30级,55吋50级,60吋70级,67吋90级,74吋120级,78吋170级。 ...

感谢,一般50E和70E电设怎么配置,能满足暴力飞行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