睿思凯x10s更换大容量电池方法

楼主(2019-04-21):
frsky  x10s是个好控,就是内置电池容量太少,尤其使用高频头时候。拆开后,我发现可以更换2s2p的电池,容量提升很多。
首先拆开是这样的,2600的18650电池。
(另外告知下大家,睿思凯公司没有售后。一旦出现问题,好自为之吧。本人亲身经历,一个接收机,同样问题,来来回族返修三遍,故障同前!!我也是服了)

然后继续拆,下面有一个pcb天线

彻底继续拆掉

然后准备电池,我用的是三洋大红袍,3500目前最大的容量

注意下,电池组装好后,是没有输出电压的。需要激活,
激活方法就是短接P-和B-两个焊点

下面制作电池仓,看见没,取出来是这样的

发现还是不行,继续用剪刀减掉

要剪成这个样子才行
然后就是重新安装回去就可以了

网友A:
原装还不够重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装还不够重吗。。。。

没觉得阿。我用挂带,没感觉

楼主:
发现如果更改下电池支架,3d打印设计下,可以用2s3p的

楼主(2019-07-22):
另外告知下大家,睿思凯公司没有售后。一旦出现问题,好自为之吧。本人亲身经历,一个接收机,同样问题,来来回族返修三遍,故障同前!!我也是服了

网友B(2020-09-07):
楼主有联系方式吗?我也想改电池,但我那个跟睿思凯本身电池那个电路板连接的线路不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