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调地面站读取不到参数

楼主(2019-04-22):
如下图提示

电池和usb都插好了没问题,排除法试过了(用正常飞得飞机大力40a试的,都没问题)但是新买的大力50a和大通40a都如上图提示!不知道怎么原因!能启动电机,但是就是读取不到参数,因为我想改转向,有没有大神知道怎么回事

楼主:
开始用的大力50a以为是插错了线什么的,暂时没管他!新买的大通40a今天才到货,装上后也这样!  电调和飞控地面站都能启动电机!也没见异常!求大神

楼主:
和能正常连上的飞机唯一区别就是现在这个飞机用的致盈6s电机

网友:
不是32位固件

楼主:
就是吧,两用固件的地面站我都试过

网友:
电调没插电池?

楼主:
第一句话就说了电池和usb都插好了的,跟电池和usb没关系!图二提示虽然是提示的没插好!

网友A:
分清32位和8位两种BLHELI软件
必须保证调参软件比固件的版本要高
选择CF连接模式 连接端口保证正确
电脑USB接口 数据线无故障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分清32位和8位两种BLHELI软件
必须保证调参软件比固件的版本要高
选择CF连接模式 连接端口保证正确

感谢兔蛋哥,求您发个8位软件试试!你说的其他问题我都检查过了!另一个大力40a的飞机都能正常连上!软件32.6.1.0算是最新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分清32位和8位两种BLHELI软件
必须保证调参软件比固件的版本要高
选择CF连接模式 连接端口保证正确

昨天晚上也看了你暴君的测评,都是一样的电调,我新买来也没动过!相对于以往的装机我这次用的是致盈2306 6s 1800kv折腾好久了!大力50a也不知道是不是死了,都连不上电脑

楼主:
两个月前升级6s  到现在都没折腾上天

网友:
打开电调地面站之前有没有先把飞控地面站关了

网友B:
紫色blheli试试,我的飞机全部都只能用这个读取

楼主:
引用 网友B:
紫色blheli试试,我的飞机全部都只能用这个读取

能给个紫色软件吗,我不知道在哪下载,先谢谢了!

网友:
紫色的只能读8位的blheli
32位的不开源了 只能用手机端的调参或者单独的32位软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