纸板帆船模型的制作

楼主(2019-04-22):
2018年底,在网上看到这款北欧风格的古典木帆船,因外型独特被深深吸引,进而有了复制该船的想法。
第一步:寻找图纸:

型线图

结构图

帆图

第二步:确定船的主尺度:

总  长: 21' 5"
水线长: 19' 1"
型  宽: 8' 6"
吃  水: 2' 11"
配  重: 1150 lbs
空船重: 4170 lbs
帆面积: 214-245
介绍该船的网址:www.sjogin.com,里面有很多该船的实景照片和相关介绍。
这款木帆船的全长是6.5米,型宽2.5米,吃水深度0.9米,桅杆高度9.75米(从甲板至桅顶),空船重量1.88吨。
船壳采用搭接板工艺制作,相对平接壳板对每块板的线型准确性要求较高,否则船壳曲面无法实现,外观也很难看。为此需进行1:1放样,确定每块壳板的实际形状,预制好后在安装上去。
对于搭接壳板还是第一次接触,为慎重起见,先做一个1:10的模型,了解制作方法和工艺,并对图纸进行验证,毕竟获得的图纸属于草图,缺少相关尺寸,细节部分没有表述,需要通过模型的制作来发现和完善。
第三步:确定模型的制作材料
由于一些特殊原因,最终确定用箱板纸和牛卡纸来制作船壳,粘接材料为热溶胶,纸板固化用环氧树脂,涂装材料为丙烯颜料。

肋骨图

外边线图

肋骨板样板

包含安装板的肋骨板

肋骨板固定底座

先用电脑绘制出1:1比例的图纸,再用1:10比例转绘到纸板上。龙骨、艏柱和艉柱用箱板纸作成一个整体,肋骨板用箱板纸制作。
......

网友A:
这个船全部是木头做的,复刻船模貌似内部也要透底的。

用纸板做开工容易,收工时候难度大 了,期待楼主更新

网友:
纸板做船还不如直接用木板,纸板太软了。

楼主:
船壳板是从最下面一块开始安装的。

壳板装完后感觉它的线型有很多毛病,于是又再上面粘贴了一层用牛卡纸做的壳板。

关于为什么用纸板而不用木板做这个模型,主要是纸板都是废物利用,取材和加工方便。用木材制作家里会弄得很脏,除非有一个专用的工作室。
壳板铺装完毕后,在表面刷涂环氧树脂,不仅可以硬化纸板,板缝间也全部被树脂封闭,进一步增强了纸板船壳的强度。

树脂完全固化后,开始做船壳的涂装,

龙骨、艏柱、艉柱表面贴牛卡纸,刷涂树脂,涂装面漆。

制作船架,准备翻身,

顺便说一下,牛卡纸使用的是罐装啤酒包装盒,质量不错,浆板纸是从网上购买的,A4尺寸。在浆板纸表面刷涂白乳胶粘贴牛卡纸。

网友:
纸板涂刷环氧树脂,可以看成是木纤维和环氧树脂符合材料,木纤维强度当然不如玻纤和碳纤等,但与普通木质板材相比也相差不多了,但从加工方便及制作用时来核算,还是很不错的。对楼主的想法、做法点赞!

楼主:
甲板部分的制作:甲板制作从船艉和船艏开始,便于确立基础。由于缺少相关资料,对甲板舯纵顶线的确定需要借助照片来实现。

确立甲板舯纵顶线的目的是确定各个肋位甲板的拱高。其实它存在一个逻辑关系,实用和美观。甲板舯纵顶线一定是曲线,且与甲板边线的曲线有顺应关系,在设计的时候与美学有关。甲板中拱是便于疏水,通常在5度左右。

网友:
这个用料真是绝了!好创意呀!关键做得非常精致!赞!

网友B:
楼主好手艺,希望尽快收工,好看全面貌。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好手艺,希望尽快收工,好看全面貌。

谢谢夸奖!用纸板做船模也是不得已而为之。不过,用于制作验证船模型还是可以接受的。如想做得和木板一样的效果,会非常不易。
纸板模型对初学者和爱好模型的青少年更为适合,取材容易,成本低,做错了重来。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个船全部是木头做的,复刻船模貌似内部也要透底的。

用纸板做开工容易,收工时候难度大 了,期待楼主 ...

请教,什么是透底? 什么是收工时候?谢谢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请教,什么是透底? 什么是收工时候?谢谢

透底是做外表装饰同时内部也能看到材质。

收工的意思是做最后表面涂装,软性材质一般吸收油漆比较多,要做平整是要花功夫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透底是做外表装饰同时内部也能看到材质。

收工的意思是做最后表面涂装,软性材质一般吸收油漆比较多, ...

有一种模型专门用于展示船的内部结构,主要原因是大多数人没有机会看到船的内部情况。制作这类模型非常费时,作为验证用的船模重点是船型设计,检查船型的合理性和实用性,再就是是否美观。
作为观赏模型,对船的外观有一定的要求。由于船的尺度较大,如果涂装按照车模的标准来实施,效果反而不好(小型游艇除外),喷漆已经足够了。

纸板制作的模型因材质的特殊性在涂装方面受到一定的限制,最简单的办法是使用贴纸(类似车贴那种胶纸),把图案印刷好,直接贴上去就可以了。

网友D:
用纸造船方便 简单 快捷 创意很棒而且把木材的质感表现出来!学习了,  回想起小时候用卡纸粘船模然后涂上一层蜡~~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纸造船方便 简单 快捷 创意很棒而且把木材的质感表现出来!学习了,  回想起小时候用卡纸粘船模然后涂上 ...

谢谢鼓励!此次属特殊原因才用纸板制作帆船模型,虽遇到很多困难,大体上达到预期的目标。在我们的身边有很多用纸制作的精美物品,例如:烟盒、手机包装盒等等,用纸板做帆船模型并非无法实现,难点是船壳为双曲面。
前面说过,我们制作模型的目的是对图纸进行验证、更直接地展示外观效果,至于如何制作更精细、更逼真的模型暂时不是追求目标,它应该列在工艺品范畴里。
通过此次纸板船模的制作,感觉还是木材更易于驾御。
照片中的模型给人的感觉过于粗糙,原因有二:
其一,接口处没有进行遮蔽处理;
其二,涂料为丙烯颜料(对于丙烯颜料,曾和搞绘画的朋友探讨过,他们认为可以实现喷漆的效果,但我始终不得要领,)

楼主:
做这个小模型还是费了不少的时间,现在基本完成了。

说明:
1. 这条北欧风格的木质古典小帆船除船壳采用搭接工艺制作外,舵的形式也很特别,为与船艉线型相协调,舵与船艉的结合线是曲线,为实现转舵的功能,需要对舵与船艉的结合线进行适配,具体说就是要通过舵叶的转动,把多余的部分去除,实现舵叶的转动自如。
2. 该船采用的是挂舵,便于拆装。为简单起见,模型没有按照实船的铰链制作,进行了简化,不影响其功能的实现。
3. 模型的桅杆和帆桁使用的是8毫米直径的不锈钢管,上面的附件用1毫米厚的铝合金板制作(弯制前需要进行退火处理)。铆钉是线路板用铜铆钉。

楼主:
说明:
1. 这条北欧风格的木质古典小帆船除船壳采用搭接工艺制作外,舵的形式也很特别,为与船艉线型相协调,舵与船艉的结合线是曲线,为实现转舵的功能,需要对舵与船艉的结合线进行适配,具体说就是要通过舵叶的转动,把多余的部分去除,实现舵叶的转动自如。
2. 该船采用的是挂舵,便于拆装。为简单起见,模型没有按照实船的铰链制作,进行了简化,不影响其功能的实现。
3. 模型的桅杆和帆桁使用的是8毫米直径的不锈钢管,上面的附件用1毫米厚的铝合金板制作(弯制前需要进行退火处理)。铆钉是线路板用铜铆钉。
4. 舷边挡脚板原设计规格为30X40截面的木料,纸板制作有些难度,改为40x60,看上去不是很协调。

楼主:
原本想用布料做船帆的,觉得手工缝制比较费事,既然是纸船,就全用纸做吧。
帆面是0.5毫米厚的纸板(烟盒包装纸),帆的前缘和后缘进行加厚处理,外层贴上不干胶纸(免涂装了)。帆角进行加厚。效果比布料好。

网友(2019-07-17):
强大呀,学习了,等我把手头上的船做好,回头也试着做一条纸模

网友:
學習了﹐手工非凡 !  讚 !
打算 RC 下水嗎 ?

网友:
平常的废纸板,在楼主手里信手拈来,就成了一件作品,太有创意啦!楼主功力爆棚啊!菜鸟级的我学习膜拜了!

网友(2019-09-14):
【时令贴】防水密封胶船体速成(原创)

网友:
这也算个方案

网友:
纸板做成这样也很棒啦,几乎和原船一模一样。

网友(2019-11-14):
很有特色的小船,很有新意的制作方式。楼主大人能否说下该船的名称或者是原始图纸,我也想照样子来尝试制作一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