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4飞控,inav固件,有什么数传可以用呢?

楼主(2019-04-22):
F4飞控,inav固件,采用无线串口数传进行调参、任务规划,市场上有什么无线串口透传模块能够支持呢?1公里距离,10公里的,甚至更大距离的?谢谢

网友A:
用1w lora433m无线串口,空速2.4kbps有8km通信距离,接飞控uart接口,使用飞控自带msp协议通信,由于速率有限且为半双工模块,控制端设计应优先控制数据,回传数据间断采集。需要更大距离了选择更大的功率,当然成本要高德多。

网友B:
xbee 300多一对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1w lora433m无线串口,空速2.4kbps有8km通信距离,接飞控uart接口,使用飞控自带msp协议通信,由于速率有 ...

写的真详细,非常感谢!我淘宝查查

楼主:
引用 网友B:
xbee 300多一对

好的,我查一下,谢谢哦!

网友C(2019-07-17):
引用 网友A:
用1w lora433m无线串口,空速2.4kbps有8km通信距离,接飞控uart接口,使用飞控自带msp协议通信,由于速率有 ...

请问买的哪一家的lora433呢?有没有设定教学文能参考一下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请问买的哪一家的lora433呢?有没有设定教学文能参考一下啊?

泽耀和亿佰特。两家自己对比吧。lora模块没用过,不能给你提供更多建议。我只用过jdy40模块,100多米距离,便宜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泽耀和亿佰特。两家自己对比吧。lora模块没用过,不能给你提供更多建议。我只用过jdy40模块,100多米距离 ...

了解。谢谢你的回覆啊!

网友(2021-01-10):
引用 网友A:
用1w lora433m无线串口,空速2.4kbps有8km通信距离,接飞控uart接口,使用飞控自带msp协议通信,由于速率有 ...

最近也做了一个,事先没查好资料,半双工的,回传数据一直在发送,没办法发控制命令,你说的回传间端采集具体怎么做?

网友(2021-02-09):
高清的搭配有树莓派

网友(2021-08-24):
INAV数传,地面站用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