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了个4k30FPS的运动相机开超级防抖很失望

楼主(2019-04-22):
最近入手了一款4K30FPS的运动相机,号称有超级防抖算法,用海思CPU和索尼传感器,我对比了下一直在用的gopro session4和小蚁1,重量上来说确实是很轻便了:

但因为防抖所以画面被削了好多
而且从效果来看也感觉不到有多大区别
很失望地退掉了......
除了大疆之外,
穿越机上,
尤其是FPV上,
真的没办法硬件防抖么?
这样的话我还不如买卡录用软件降抖。。。

对比视频在这:

网友A:
gopro7防抖,,价位能接受这就是最好的

网友:
兔蛋说飞穿越机最好不要开防抖

网友B:
运动相机在穿越机上的防抖起不到任何作用 甚至成反比
更多的作用来自穿越机硬件的减震 软件的滤波 和操控手法

网友:
黑狗7才是正途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运动相机在穿越机上的防抖起不到任何作用 甚至成反比
更多的作用来自穿越机硬件的减震 软件的滤波 和操控 ...

狗7 打开防抖后 稳如鸡头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狗7 打开防抖后 稳如鸡头

狗7平稳飞可以的
你试着像STEELE那样飞再看看效果

网友:
引用 网友B:
狗7平稳飞可以的
你试着像STEELE那样飞再看看效果

太贵了 不敢嘚瑟

网友D:
网上评测尼康170性价比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gopro7防抖,,价位能接受这就是最好的

狗7太贵了买不起.....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运动相机在穿越机上的防抖起不到任何作用 甚至成反比
更多的作用来自穿越机硬件的减震 软件的滤波 和操控 ...

其实仔细看,运动相机的防抖确实可以过滤掉一些桨叶的震动,如果能加上硬件滤波和操控手法,可能会更完美,等我有空继续再试试先,谢谢蛋哥。。

楼主:
引用 网友D:
网上评测尼康170性价比不错

那个太重了,直接pas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