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箭模型伞降如何让降落速度更慢

楼主(2019-04-22):
带学生参加了比赛,发现降落伞做小了下降速度太快,降落伞做大一点就很难打开。有没有高手指点一下如何在伞尽可能大的情况下还保证打开来。爽生粉也擦了一些

楼主:
去比赛看到有些伞做挺大,打开效果也很好

网友:
用小伞拉大伞呢?

网友A:
把伞衣用力揉成团,揉出很多的细条纹皱褶,再重新整平,内外都摸上滑石粉,三就不会粘起来,按规律折叠成细条状一小部分伞绳收进伞内部,这样散被弹射出去的时候,就有空气进入内部而迅速打开。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伞衣用力揉成团,揉出很多的细条纹皱褶,再重新整平,内外都摸上滑石粉,三就不会粘起来,按规律折叠成细 ...

好的,谢谢你总是给我一些帮助

网友A:
想要让伞降模型火箭降落得慢,首先要解决的两个问题是:1、总重量要减小;2、总阻力要增大。解决好这两个问题后,再考虑其他的问题。下面讲讲我去年的做法。
1、减小重量。用的是东风一号模型火箭,箭体是铜版纸卷制的,箭头和箭尾是塑料,箭头内还有一个塑料盖,作用是防止弹射降落伞时,把伞推进箭头椎体内,造成伞不能打开。由于塑料件所占的重量比例最大,所以,减小重量就从这里下手。先去掉箭头内的塑料盖,改用泡沫块封堵。把箭头和箭尾的发动机座用锋利的小刀刮削,是塑料壁变薄,尾翼也作同样的处理,整个火箭的总量就可以减小很多。
2、增大阻力。(1)原来的缓冲橡皮绳是在装在箭体内部的,伞被弹射出去后,箭体是竖直状态挂在伞绳上,受到的空气阻力较小,而且,由于高温和弹射的力量大,经常会烧断橡皮绳,或者橡皮绳被崩断,造成箭体和三分离而失败。改进为在箭头侧面开一个小孔,用凯夫拉线从孔中穿入,在和伞绳连接在一起,另一端沿着箭体延伸到其中的一个尾翼所在直线位置上,塞入用过的发动机,找到使箭体能被水平吊起的位置,用502胶水固定,再缠一圈透明胶带。这样,火箭就呈水平状态降落,增大了箭体和空气的接触面积,其中的两个尾翼和空气的接触面积也最大,有效地增大了下落中受到的阻力。伞绳另外接一根保险缓冲凯夫拉线,也由箭体内部经过箭头的小孔出来,将线头在箭体的上端扣附近用通明胶带粘贴住,不要粘死了,必须在弹射降落伞和箭头时,能够把线头从透明胶里拔出来,或者把这个凯夫拉线崩断,多余的保险绳和连接绳从小孔中推进箭体内。拉直状态必须是保险绳先被绷直,保险绳被拔出或崩断后,才能拉紧连接绳。(2)用一次性餐桌布制作更大的降落伞。我最大的伞做到了直径为1.1米,并能很快打开。做法前面已经讲过了,不再重复。
3、如果比赛规定使用指定的器材,不得对箭体进行改装箭体,上面的方法是符合规则要求的最简便方法。如果没有限制,则可以参考套材的尺寸,重新选用轻质材料制作火箭,箭体、发动机和尾翼可以改用轻木(巴尔沙木)改装,箭头用泡沫块打磨,把1mm厚的轻木用砂纸板打磨成0.5mm左右的薄板,然后再卷制箭体、发动机架和制作尾翼等。担心箭体高温易燃,可以在箭体内刮上一层薄薄的环氧树脂进行阻燃,这样重量会增加一些。改制时,可以适当增大箭体的直径和箭尾的面积,以放入更大直径的降落伞和利于伞的弹射,气动活塞可以用泡沫块按箭体的直径打磨,也可以用纸巾卷成圆柱体状。活塞的要求是能够和箭体壁贴合,无缝隙,但又能轻松用气压推动出来,通常是用嘴对箭体吹气就能把活塞吹出箭体外。活塞的作用有:(1)将降落伞和箭头推出箭体外,式降落伞打开;2、隔热和防止爆炸燃烧的火药粉末烧熔伞衣,造成伞衣粘连,不能打开或打开不完整。

楼主:
引用 网友A:
想要让伞降模型火箭降落得慢,首先要解决的两个问题是:1、总重量要减小;2、总阻力要增大。解决好这两个问 ...

老师,你绝对是大神啊,很专业,献上我的膝盖膜拜

网友B:
箭头过于减重会造成重心后移使稳定性变差,要慎重处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箭头过于减重会造成重心后移使稳定性变差,要慎重处理.

对于现在的青少年使用的比赛火箭,这个问题基本上不会出现,因为头部的塑料件重量小于尾部的,减重时基本上是重心往箭头方向移动,但是这个提醒很有必要,有的人将箭头改用泡沫块打磨成型来替代,这个就难说了。重心往尾部移动的话,可以加大尾翼的面积使阻力中心也往后移,火箭的稳定性也能够保证。

网友(2019-06-04):
好文章,看了得益非浅!

网友:
高手的经验,绝对精华。

网友(2019-08-28):
引用 网友A:
想要让伞降模型火箭降落得慢,首先要解决的两个问题是:1、总重量要减小;2、总阻力要增大。解决好这两个问 ...
请教:提高活塞的气密性能不能改善

网友(2019-11-01):
受益匪浅,对DaoDan十分感兴趣。近期我也想制作类似的模型,请问方便分享下资料或交流一下吗?

网友:
看了先辈的经验,受益匪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