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Kbar振动分析的问题

楼主(2019-04-22):
发现K8有振动分析功能,就喜欢上了。下面是我第一次试飞的频谱图。我没有任何特殊的设定就获得了这张图。

可刚等我学会看懂这张图时,后面几次试飞,频谱图消失了,那个“激活”选上不选上都一样。如下图:

请问K8要怎样设置,才能保存最近一次飞行的频谱图? 谢谢老鸟指点!

网友A:
k8貌似是记录上电后的飞行过程的,我自己的k8在记录震动的时候,都是飞完不拔电直接插电脑的。如果换了电池,有时会丢失了记录。

网友:
手机截频了解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k8貌似是记录上电后的飞行过程的,我自己的k8在记录震动的时候,都是飞完不拔电直接插电脑的。如果换了电池 ...

我第一次是断电后回家看到数据的。 后来有一次,不断电,电脑当场连接也没有看到数据。 晕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第一次是断电后回家看到数据的。 后来有一次,不断电,电脑当场连接也没有看到数据。 晕了。

我断电后也有记录能保存下来的情况。。。所以也不知道到底该怎样了。但看了几次震动之后,飞起来手感没什么变化,之后就不太看了。也许一直关注震动。能提早发现一些隐患(螺丝松动,虚伪)把。。。

网友B:
这个只是记录震动频率,最重要的重力加速度都没有,说明不了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只是记录震动频率,最重要的重力加速度都没有,说明不了问题!

修机排振时有用,可以看到振动来源,现在看不到,难受死我了。没人能帮一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