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人是个船模小白。想DIY一个遥控鸭子 给孩子玩。不懂配 ...
本人是个船模小白。想DIY一个遥控鸭子 给孩子玩。不懂配置。求教。。。。

楼主(2019-04-22):
本人是个
船模
小白。想DIY一个遥控鸭子 给孩子玩。有动手能力。。请大家指点一下需要什么样的配置 (200米遥控距离就够用了!!)

网友A:
FS枪控(二手不到100元)
鸭子(30块钱)
新西达2212-1000KV+30A电调(45元)(鸭子不追求速度)
硬轴+慢速桨+连轴器(50元)
易拉罐皮或塑料做舵(不要钱)
控电、动力电、充电器另计

楼主:
FS枪控(二手不到100元)哪里能找到二手200米距离的

网友B:
遥控的距离是由所处的环境决定的,如FS现有的入门枪控(新的不足100元)在空旷的地方,如普通湖面其控制距离一般可达五百米左右甚至更远。可如果在商场等障碍物多的环境里可能只有几十米。

网友C:
某宝有套件 我记得是3d打印的套件 挺不错的

网友C:
https://v.youku.com/v_show/id_XNDEwMTEyNzAzNg==.html?spm=a2h3j.8428770.341605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