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调机的有关问题

楼主(2019-04-22):
这段时间,调机过程中出现了各种问题,问题是:

1、泰世x5:整机安装完毕,地板平整(用水平气泡测),但是电机用气泡测是不平的。

问:需要调整机子脚架,使电机各角度处于水平位置后,再进行下一步调机(调整十字盘,大桨水平)?

2、富丽380调机,因为380是前倾脚架,问题同上

头疼。。。。。。。。

网友A:
1,起落架可能不是平的,不需要使机子水平。把螺距尺在电机或者陀螺仪上校准0度即可。
2,同上,只要校准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1,起落架可能不是平的,不需要使机子水平。把螺距尺在电机或者陀螺仪上校准0度即可。
2,同上,只要校准即 ...

没有陀螺仪怎么办?用的水平气泡

网友A:
引用 楼主:
没有陀螺仪怎么办?用的水平气泡

机身平的地方校准,不过啥机子没陀螺仪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机身平的地方校准,不过啥机子没陀螺仪的?

额,说错了,没电子螺距尺。。。

网友:
电子螺距尺肯定要买的

网友:
我也没有电子螺距尺,我的方法是把水平气泡放下电机上,顺着机身摆放,脚架上垫纸,使得电机水平,再继续往下调,水平气泡稍有误差,我是拿手机下载个  测距仪  app当螺距尺用,很方便。

网友:
买电子陀螺仪,问题迎刃而解。

网友B:
十字盘调平器和电子螺距尺必备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十字盘调平器和电子螺距尺必备

挑战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十字盘调平器和电子螺距尺必备

挑战一下只用水平气泡的方式调机

网友C:
你需要一根扎带调好十字盘水平 然后把两根大桨拉杆调成一样长 然后用折桨法找到零螺距 最后用三角函数来调试集体与循环螺距 既然你一点工具都不想买 我就告诉你上面的方法吧 就这么牛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需要一根扎带调好十字盘水平 然后把两根大桨拉杆调成一样长 然后用折桨法找到零螺距 最后用三角函数来调 ...

感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挑战一下只用水平气泡的方式调机

喔哈哈,那得先找个和主轴垂直的平面校准水平,我宁肯用调平器,螺距嘛,两边对称,大致合适就行,航线党要求不高,挺省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