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伟力v950

楼主(2019-04-22):
收了个v950,原模友习惯用模式4:左手侧飞+油门,我习惯模式2:左手转向+油门。现在问题是模式2下稍微加一点油门尾桨就转的很猛,主桨转速不够快,导致还没离地机身控制不住原地打转,转得开始怀疑人生,模式4下两个桨转速还比较匹配,但实在是不习惯模式4,是不是我哪里设置的不对?求哪位给指点一下,感激不尽!

网友A:
跟遥控器 模式没有关系   你校准 一下遥控器 左边方向微调向右按着 开机 直到上边指示灯灭掉 在重新开机 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跟遥控器 模式没有关系   你校准 一下遥控器 左边方向微调向右按着 开机 直到上边指示灯灭掉 在重新开机 就 ...

感谢支招!还有个问题,机子飞起来后有时会出现机头、尾上下摆动,是跟振动有关吗?还是跟旋翼头和横轴轴承之间的虚位有关?

网友(2021-12-06):
引用 楼主:
感谢支招!还有个问题,机子飞起来后有时会出现机头、尾上下摆动,是跟振动有关吗?还是跟旋翼头和横轴轴 ...

诶我也是这样子

网友(2022-08-24):
请问有可调螺距的V977主板可出售吗?价多少?
来自微站

网友:
引用 网友A:
跟遥控器 模式没有关系   你校准 一下遥控器 左边方向微调向右按着 开机 直到上边指示灯灭掉 在重新开机 就 ...

请问,v950在3D模式时,只要油门大於0时ELE和AIL舵量会自动变成只有二分之一,以致此时很難把机子翻过去進行倒飞,我有三块v950全新主板全是这样,请问这问题如何解决,是v950主板有固件上的设计错误吗?
来自微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