油机准备离地了,可还有一事不明

楼主(2019-04-22):
看了几个油机视频,都感觉好富油的样子,直机确实大部分时间大油门工作,工况恶劣。可富油也不怎么出力啊,贫富合适小油门能飞吗,会过热吗。一头大油门压榨动力,一头又富油弱化动力,不太好理解。究竟怎样才是保持高输出的合理方式啊,我的想法是换个大发动机用发动机可持续的油门,贫富合适。或许发动机功重比不高,这样不可行,在直机上必须用压榨动力的方式

网友A:
看烟不靠谱,实时监控温度来调油针最科学。你需要一个温度传感器回传到遥控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烟不靠谱,实时监控温度来调油针最科学。你需要一个温度传感器回传到遥控器

我不是买不起,是懒得安装

网友B:
相对来说燃油的动力就是弱。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相对来说燃油的动力就是弱。

飞航线应该没问题吧,我看老旧的32级差不多都600的体型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飞航线应该没问题吧,我看老旧的32级差不多都600的体型了

航线太没问题了,只是飞3D比较勉强。

网友:
引用 楼主:
飞航线应该没问题吧,我看老旧的32级差不多都600的体型了

油机不用等充电,加油接着飞,这点很爽。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不是买不起,是懒得安装

这个和有钱无钱没关系,想深入去玩油机温度传感器必须的。就算经济账这个也是最值得的投入。如果是随便玩玩而已当我没说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和有钱无钱没关系,想深入去玩油机温度传感器必须的。就算经济账这个也是最值得的投入。如果是随便玩 ...

和车,固定翼比,直机确实容易坏发动机,这个现象很有意思

网友C:
引用 楼主:
和车,固定翼比,直机确实容易坏发动机,这个现象很有意思

直升机的引擎相反是最不容易坏的
最容易坏的是车其次是固定翼

直升机的引擎只有油针没有调好
或使用劣质的燃油导致拉缸
一般也就是三件套解决问题

车和固定翼都是火星撞地球撞报废
直升机因机体设计的关系
很少见到炸坏引擎本体的

至于引擎调试
不管你车、固定翼、直升机
引擎没调试好都一个结果
而不分你应用在那个场合

楼主:
引用 网友C:
直升机的引擎相反是最不容易坏的
最容易坏的是车其次是固定翼

我是指在正常使用,没有事故的前提下,直机发动机是最容易坏的。车和固定翼发动机一般都是事故坏,都很少听说用坏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和有钱无钱没关系,想深入去玩油机温度传感器必须的。就算经济账这个也是最值得的投入。如果是随便玩 ...

发动机温度报警值设置多少度?

网友:
油机听发动机声音就可以了!

网友:
我设置102℃报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