伟力xk k120 怎么翻滚,开关什么的都试了,就是不能翻滚 ...
伟力xk k120 怎么翻滚,开关什么的都试了,就是不能翻滚,,

楼主(2019-04-22):
如题,,,怎么扒拉开关都是自稳回中模式,求,求,求,求解

网友A:
自稳回中就是正常的

网友A:
你飞到高处压住副翼或者升降摇杆试试

网友B:
翻滚有开关吗?不是3D模式下好多步操作练出来的

网友C:
调陀螺感度

网友D:
翻一下旧贴,感度25以下才是3D模式,否则翻不过来的,陀螺仪如果修不过,炸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