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新准备做个小铣床,持续更新中……

楼主(2019-04-22):
做了两款 大家给点意见,参考参考
预留无动力主轴  看看结构有啥缺陷

网友A:
钢板机最好用榫卯结构,加入键销、销钉,不然调试麻烦,
不用的话,开槽把钢板之间镶嵌进去,

不过看到用这个主轴,随你便了

网友B:
刚性很差,加工木头塑料可以,钢材就很不够力了。不是一个地方不够刚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刚性很差,加工木头塑料可以,钢材就很不够力了。不是一个地方不够刚性。

这么小的机器,必然不适合玩钢的,看着图纸很大,其实很小,行程120.就玩铝铜之类的,应该够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钢板机最好用榫卯结构,加入键销、销钉,不然调试麻烦,
不用的话,开槽把钢板之间镶嵌进去,

哈哈,画图嘛……

网友C:
立柱最宽的那块板为什么不插到底?

楼主:
引用 网友C:
立柱最宽的那块板为什么不插到底?

谢谢指点,主要是电机有可能放在后面,还没想好

网友D:
底板下面要开个丝杠槽,或者加高导轨,不然丝杠装不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底板下面要开个丝杠槽,或者加高导轨,不然丝杠装不下

有增高块

网友E:
坐等楼主烂尾

网友F:
楼主的理想很丰满!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的理想很丰满!

直接买机架了哈哈哈,自己做怎么都不划算,成品机架好多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直接买机架了哈哈哈,自己做怎么都不划算,成品机架好多了

投资小,见效快,丰满现实的好妙方!

网友G:
引用 楼主:
直接买机架了哈哈哈,自己做怎么都不划算,成品机架好多了

立场不坚定,意志不坚定。要是我就不买别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立场不坚定,意志不坚定。要是我就不买别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坐等楼主烂尾

其实已经做好一个了,慢慢弄个更好的,时间会很久

楼主:
刚刚玩了玩

网友H(2019-06-04):
你换向阀搞好了么?  图纸我也照着画了一个!感觉换向阀有很大的缺陷!  就是不线性,要么阀口开大要么就过小!  换向槽可能要用弧形的限制下流量来控制线性

楼主:
引用 网友H:
你换向阀搞好了么?  图纸我也照着画了一个!感觉换向阀有很大的缺陷!  就是不线性,要么阀口开大要么就过 ...

还没做   估计是舵机不够力吧  应该是没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你换向阀搞好了么?  图纸我也照着画了一个!感觉换向阀有很大的缺陷!  就是不线性,要么阀口开大要么就过 ...

你可以用手动  用扳手控制  看看线性程度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H:
你换向阀搞好了么?  图纸我也照着画了一个!感觉换向阀有很大的缺陷!  就是不线性,要么阀口开大要么就过 ...

还有 你的槽是不是铣的太深了   太深了  肯定就不线性了  一开全部就刺溜过去了   还有就是液压压力不够  分析下原因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有 你的槽是不是铣的太深了   太深了  肯定就不线性了  一开全部就刺溜过去了   还有就是液压压力不够  ...

我也没开始做!  在画图就发现问题了!后来才想到可以用槽的深浅渐变来控制油压的线性!图我都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