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疆悟空飞控请教

楼主(2019-04-22):
本人多轴菜鸟级,只因工作需要偶尔操控下八轴,近日因信号不好导致失控炸鸡,损失惨重,部分配件不知道如何购买搭配··所以前来请教各位多轴大神们损失就不说了吧··直接说问题吧··
GPS指南针炸鸡时崩没影了,线也断了,就是这个东东

问题:
1.是否直接买一个插上插头就可以用呢?
2.是必须用悟空原装的还是有其他代替的呢?
3.之前看到安装好后上面的那个小箭头并不是正指向前方,而是箭头偏左一点点是什么意思呢?
4.具体要偏多少呢?
5.以前飞出去一千多米图传信号都很好,为什么近期无故图传信号不好呢,飞出去三四百米就开始有雪花点了,各个插头都检查过并未有松动情况
望各位大神给指点一二,不胜感激

网友:
闲鱼二手的很多,现在很便宜了,插上,需要效准一下,箭头指向不一定,飞机向前推杆时,如果左偏,向右转,反之向左转。图传问题,不好说,环境影响很大,各种问题,都有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