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k牌80ahv电调

楼主(2019-04-22):
手里有个80ahv电调不知道这款电调在低压6s下能承受多少安电流?请大侠们指教一下!

网友A:
也是80A,同样的。想咨询下用过的,K80的jive pro的bec靠不靠谱,飞600是否还要外接接受电。靠谱的话就不搞那么麻烦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也是80A,同样的。想咨询下用过的,K80的jive pro的bec靠不靠谱,飞600是否还要外接接受电。靠谱的话就不搞 ...

我飞600没出过问题不过我是悬停党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飞600没出过问题不过我是悬停党

谢谢~又了解一下还是准备用外接了,这样可以买二手的jive,比jive pro便宜好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