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问:这个哪里坏了?

楼主(2019-04-22):
收了一个古董油机。但是搞不懂这个是怎么?求各位帮我解答一下吧谢谢

网友:
啥也没有啊

楼主:
三个舵机的线都能顺着线找到头,这两条线,橙色的有头没尾,红色的尾舵机没有尾,都被截断了,这正常吗?该怎么办?

楼主:
这条管是干什么的

楼主:
我感觉应该还少个陀螺仪,控电,接受是吗?,请各位帮忙解答一下谢谢

网友A:
那管是以前FM時代的天線管
現在2.4G不用那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管是以前FM時代的天線管
現在2.4G不用那個了

那就是说现在的2.4g的控对他都不能用了呗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就是说现在的2.4g的控对他都不能用了呗

以前FM天線都很長
那個管子是讓天線穿出去的
現在2.4G都短短的不需要那個了

网友:
没什么价值

网友:
会搞这古董的都是老鸟了,这飞机不适合新手的,新手还是从目前主流的飞机里选。

网友:
哈哈,想起我收的垃圾油机有这么个陀螺仪,还以为是控制感度的,看来我高估老古董了

网友B:
红色插头的401陀螺仪的感度控制线
和他连在一起的那个插头是陀螺仪控制信号线
之前的陀螺仪应该是FUTABA GY401

这台飞机是神龙的PLUS
仿制之前HIROBO的PLUS飞机
以你目前问的问题来说
建议你别折腾了
老手不愿意帮你折腾
新手来说根本可以说是完不成的任务

楼主:
引用 网友B:
红色插头的401陀螺仪的感度控制线
和他连在一起的那个插头是陀螺仪控制信号线
之前的陀螺仪应该是FUTABA  ...

不折腾了

网友:
彩色的线是GY401陀螺的。三线接4通道~尾舵,单线接5通道~陀螺感度。这种直升机还是十几年前的产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