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打印机使用问题

楼主(2019-04-22):
最近闲下来了开始折腾东西了,做了几个小四轴,又做了个航拍折叠四轴,耗材支架等。打印机功不可没,期间也出了点差子,烧了一块主板,在使用中机器调好的前提下切片软件参数设置对打印件的精度影响很大,打印机自己 DIY的,赤兔的主板,这东西一分钱一分货,贵有贵的道理。之前用的赤兔f主板,驱动电流稍微不足,主要也是我打印头那块太重,噪音也大,很容易就丢步,前几天不改加热平台电压不小心碰到板子背面整个主板废了,内存卡都给烧了。又买了块fplus446,这块板子确实比上次买的好太多,电机声音小了很多,打印了这几天还没丢过步,电流设到15a,之前用的也就设到1a,声音明显小了。打印速度设到100还没丢步,之前超过60就稳丢。硬件就谈到这来几张图,孔位没修直接压进去的铜套。

软件用的Repetier,主要还是用里边的cura,设置相对来说简单些,用别的几个软件设置总出问题,中文界面,支撑方面没有赤兔的软件合理,这个不是太好去除。

画图用solidworks,转成amf格式,用赤兔的软件转成3mf,比stl尺寸上要强太多。

网友A:
尺寸上强太多是什么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尺寸上强太多是什么意思

可能沾了方言,就是打印后的尺寸精度,比如打印个圆,solidworks画完图后生成stl在打印出来的圆根本就不是真正的圆,用amf或者3mf就没事

网友B:
soildworks里输出stl的时候可以调节精度的,在高级选项里

楼主:
引用 网友B:
soildworks里输出stl的时候可以调节精度的,在高级选项里

这个试过的,stl适合摆件。像做些装配类的话精度还是不够,比如轴承位等要求高的地方

网友:
只能用赤兔转吗

楼主:
不用啊,我很少用他们的切片软件

网友C:
这些打样件是用的PLA还是ABS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些打样件是用的PLA还是ABS

pla,也不知是买的材料问题还是本质就这样,感觉abs也没强哪去,还容易翘边

网友D:
引用 楼主:
可能沾了方言,就是打印后的尺寸精度,比如打印个圆,solidworks画完图后生成stl在打印出来的圆根本就不 ...

SW里面输出设置下精度,你想要多少圆都可以,就怕你3D打印机精度不够高

楼主:
引用 网友D:
SW里面输出设置下精度,你想要多少圆都可以,就怕你3D打印机精度不够高

看来之前是误解了stl文件,没想到能调整精度。

楼主:
准备做个遥控器,集成数传图传7寸雪花屏

楼主:
打印速度80,pla温度210,热床60

网友E:
这么大电流,用的外置驱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么大电流,用的外置驱动吗?

少打了个点

网友F:
丢步是啥意思啊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丢步是啥意思啊

丢步简单理解就是你让电机走10毫米,他只走8毫米。表现在打印件上就是错位,丢步好多原因,机械方面卡滞、同步带局部拉伸过大造成齿距不同卡滞,驱动功率等都会造成丢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