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起舒适的装机贴T-MOTOR MCK定制版电机 DIATONE大通暴君GT装机实录

楼主(2019-04-23):
装机配置清单暂定如下:

T-MOTOR 2207 KV2500 MCK定制版电机
大通暴君GT 5寸机架
大力f7+50a
TBS RAC图传
北田BN180T GPS模块
caddx平头哥摄像头
foxeer短棒棒糖天线

其实这是自己的第二架大通暴君机架装机,但是第一架装机的过程中电装出现了这样那样的问题,至今没有爽飞,就没发装机贴,另外也担心图片拍了很多,结果怕麻烦拖延发帖,那就陆续直播吧

大通暴君的三塔结构个人认为十分合理,像我这种强迫症甚至为了把三塔塞满,不惜牺牲重量

楼主:
机臂保护和电机线保护套还没到位,MCK电机先假组到位,先YY一下

楼主:
睡前给自己的工作台拍个照

网友A:
顶起!期待老哥装机作业!配置风骚!

网友B:
装机熬夜也不累

楼主:
引用 网友A:
顶起!期待老哥装机作业!配置风骚!

既然拖延症,那就边装边发帖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装机熬夜也不累

其实是刚刚酒局到家

网友C:
竞速电机装花飞的飞机?会不会有什么不妥?才看到2500KV...好吧...没事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竞速电机装花飞的飞机?会不会有什么不妥?才看到2500KV...好吧...没事了....

竞速电机装花飞的飞机?有什么不妥么

网友:
引用 网友D:
竞速电机装花飞的飞机?有什么不妥么

一般竞速电机都是高KV的....花飞机..用高KV也不是不行,只不过飞行方式会有一些差异吧.
但我想问的是...比如说电机的动力曲线会不会有什么不同....

楼主:
caddx平头哥摄像头已收到,先上机,明天3d打印件到位,焊接电机

楼主:
假组GPS模块

楼主:
装机过程发到各个模型群之后很多模友表示GPS放在机腹内将搜不到星,为了稳妥起见我和matek官方求证了一下,得到答复是比较正面的

楼主:
然后自制在matek技术支持下,BF固件不需要罗盘加持,把GPS的罗盘停用,6个接口只保留5v、GND、TX、RX,而SDA和SCL接口空置,所以自制4p双头端子线就够了
经过通电测试正常

楼主:
附上测试GPS测试的图片,窗台,GPS模块被1.5mm碳板遮盖,搜星数量6~8颗

楼主:
红色打印件上机

楼主:
给飞控加装bb响

楼主:
MCK电机焊接完成,依然是自己喜欢的蛛脚式焊接

楼主:
飞控上机,通电,自检通过

楼主:
GPS模块上电,放置到窗口,30秒左右,蓝灯闪烁,表示搜星成功

网友E:
MCK是什么意思啊?

网友F:
中了你的毒,买了和你一样的机架,不知道以后断架什么的,好买不

楼主:
引用 网友E:
MCK是什么意思啊?

世界顶级飞手MinChan kim签名定制版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中了你的毒,买了和你一样的机架,不知道以后断架什么的,好买不

好买,网上配件齐全

网友:
引用 楼主:
世界顶级飞手MinChan kim签名定制版电机

原来这样,第一次听说

楼主:
GPS调试,首先打开相应串口,f722飞控的GPS串口是UART3,打开选择传感器为GPS,然后到配置页面,打开GPS开关,选择GPS协议为UBLOX(购买GPS模块时一般都有说明协议类型),这时在BF地面站上边栏GPS符号就会亮起,接下来在上边栏打开专家模式开关,这时会在地面站左边栏多出“失控保护”“GPS”等页面,点开“GPS”页面,把飞机至于室外(窗外)就可以观察搜星数量,经纬度信息,地图信息

网友G:
走线漂亮,请问下现在BF也能支持失控自动返航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G:
走线漂亮,请问下现在BF也能支持失控自动返航了吗?

BF里叫做失控救援,会在回到定位点200米时下降(砸)向定位点

网友H:
这走线真是相当赞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这走线真是相当赞了

谢谢,每个零件的走线都经过整理和优化,长度尽量合适,选择合适焊盘,后继的装机内容敬请关注

网友F:
我把原来的200轴距的搬过来,但是这GPS安装在想要安装在哪里好。安装在你的位置,我上面要放狗,这样就会档住信号了吧。

网友I:
GPS上面可以开天窗的么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把原来的200轴距的搬过来,但是这GPS安装在想要安装在哪里好。安装在你的位置,我上面要放狗,这样就会档 ...

放狗就比较可能挡信号了,要不等我测试后,我会更新上来

楼主:
引用 网友I:
GPS上面可以开天窗的么

可以开,但是没必要,碳板遮挡,信号没什么变化

网友F:
楼主,我上了大力F722套装后,小底部放上面的话,盖上会顶到大力飞控的GPS接口,你还没盖板,这一盖估计是一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我上了大力F722套装后,小底部放上面的话,盖上会顶到大力飞控的GPS接口,你还没盖板,这一盖估计是 ...

我已安装过盖板,没出现你说的情况

楼主:
图传还没有邮寄到位,装机不能停观察了一下,大通机臂集中的机腹,有5~8mm的空间正好用来穿线,就惦记把之前买的灯板控制LED灯条装上去,灯条套好热缩管,背面贴3m胶条,机臂宽度刚刚好

楼主:
灯板正好装在后塔位亚克力隔板上,上层叠加图传

楼主:
为了节省空间,把LED控制板上的端子接口暴力拆解了下来,结果LED灯板丧失了调节灯光模式的功能,只能单色常亮,装13失败,还需要买一块控制板,再重新来过

楼主:
GPS模块更换为北田BN180T,排线针脚定义不一样,用针把端子线挑出,重新排列针脚,,简单粗暴

楼主:
摄像头,图传,接收机布线,为了统一安装标准,把手里的所有接收机更换了sh1.25端子公头,比直接焊线或者使用杜邦头要方便和节省空间,布线时根据线头走向,所有线修剪成一个坡度,这样就能很好的向一个方向倾斜

网友J:
还是大空间装机过瘾,有点啥都能塞进去。群里看到你更新立马过来看。厉害了老铁

楼主:
引用 网友J:
还是大空间装机过瘾,有点啥都能塞进去。群里看到你更新立马过来看。厉害了老铁

是的,暴君的三塔结构,零件可以做出很多搭配,可玩性很高

楼主:
之前手贱弄坏了一块LED灯控制板,新买的已到现场,换了双头插线,重新布线,力求简洁清爽,背面使用3m胶固定,不影响上层图传的安装
通电,全亮,并且可以选择24种灯光模式好多啊~
最爱跑马灯!hiahiahia~

楼主:
大通暴君专用的TBS RAC图传&滤波板也辗转收到,真的要再次感叹大通的用心,TBS RAC图传的轻薄身材,配上带有曼巴商标的滤波板,就像是变形金刚《头领战士》的感觉,正好适配暴君的机身后侧30.5mm安装塔位!并且集成了9mm BB响,集成度很高,双手赞一个!

楼主:
大通定制版TBS图传在上机的时候和我现有的装机细节出现了配合问题,电源出线和电容位刚好顶在了图传的4p端子接口,机顶盖板一旦安装,将压坏图传,经过考虑,替换了RUSH TANK图传

楼主:
暴君专用天线座塑料件上机,这里再感叹一下,塑料件开模精准,精细度爆表,透明度很高
当然,塑料件相比TPU打印件韧性低不耐炸,鱼与熊掌不可兼得,作为颜控,在颜值和实用面前,我选择了前者为了减少损失,选择了短裤棒棒糖,减少炸鸡战损风险

楼主:
图传上电,图像正常,至此装机部分已经完成,裸机重366克,接收机插接后就可以进行试飞,测试内容后继追加

楼主:
全电装满配穿越机,载体大通暴君GT,动力T-MOTOR MCK2207定制版,机头20mm塔位电装GPS模块
姊妹机动力T-MOTOR F40 Pro II,机头20mm塔位电装Runcam split mini2卡录模块

楼主:
双机展示

楼主:
主贴单机展示

网友:
漂亮啊,楼主能分享一下打印文件吗

网友:
选了风口浪尖的图传,祝爽飞

网友:
这个焊点看着真是舒服

网友:
老哥你这红色的摄像头架是自己打印的还是买的啊

网友(2019-07-05):
老哥,打印件哪家买的?

网友:
楼主,挂狗后GPS信号如何?

网友K:
楼主打印图纸都能分享一下吗?

网友D:
GPS需要带罗盘吗

楼主(2019-12-05):
引用 网友D:
GPS需要带罗盘吗
不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