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入手一只50cm虾艇求大神指点一下

楼主(2019-04-23):
入手一只50cm小虾,准备配海王90a电调438浆,2850.3100kv电机3s2200电池,75吸水,请问大神们这个配置。虾能装下吗?

网友A:
我觉得桨大了点,先试试435吧,现在玩船我更喜欢外转电机,45长的MONO,用2212杂牌电机,KV3600,可以带435桨,一块3S2200电池下来,50A电调不烫,电机有点烫,但能接受,你这虾如果我装,上个群汐KV3600的,带个935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桨大了点,先试试435吧,现在玩船我更喜欢外转电机,45长的MONO,用2212杂牌电机,KV3600,可以带435 ...

第一次玩不知道怎么配,浆大了是不是就影响速度了。

网友B:
電機,電調應該塞的下,自己調整位置一下就可以。
我圖這條45cm,塞的下。…
槳可先試435的,電調應該不會有問題,電機如不會過熱,再試438的,電池可用2500-3000的,30c以上。
期待影片!

网友C(2019-05-30):
引用 网友B:
電機,電調應該塞的下,自己調整位置一下就可以。
我圖這條45cm,塞的下。…
槳可先試435的,電調應該不 ...

请问您用多大的电机?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问您用多大的电机?

2874與3650都放的下,但比較喜歡用36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