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伟力f949接收机能带动8520电机,达到50g的推力吗?

楼主(2019-04-23):
如题:

不知道是买的电池不行,电机是红蓝线的高达8520空心杯,我测电池满电时,电流刚2.95A,推力35g
我不知道f949接收是否会限制最大电流,请知道的朋友告诉我一声,谢谢!

楼主:
电流表用的是胜利606c,可能误差有些大,不一定准,因为是钳表测量的

网友A:
直驱拉力不够吧,感觉这机重量不小,建议减速组驱大桨改前拉

网友:
虽然图上看不清楚,应该是桨装反了。 这个桨使用来产生拉力的,即使反转也产生的推力很有限。要么吧孔打穿,反过来装,要么改成前拉

网友B:
直驱不行的 我试过

网友:
你的桨装反了。我用这接收板加8520直驱56桨,尾推V尾手抛,飞的起来。

楼主:
好的,谢谢各位,我先试试打孔,装一下桨试试

网友:
4楼正解,另外,8250的话可以考虑上大一点的桨

楼主:
我那个图片是错的,只能参考一下,我换过好几个55mm的桨,所以可能记不清了,我正反都试了试,还是最大只能有35g的推力
不过通过分析和用排除法,gosong也是用过f949接收机驱动8520电机的,所以f949接收机应该没问题,可以支持到3A以上,我今天看到别的帖子好像能支持到5A左右,见这个帖子http://bbs.5imx.com/forum.php?mo ... 5%D7%BB%FA%2B%B8%C4
最后我估计是电池放电倍率不够,新电池还没发货,等收到后再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直驱不行的 我试过

飞机目前40g,直驱可能还凑活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驱拉力不够吧,感觉这机重量不小,建议减速组驱大桨改前拉

40g,重量我觉得还挺轻的,当然再轻些就更好了

网友C:
我用过949接收板直驱两个8520电机,直驱55桨,当时是用5mmKT板切了一个小豚鼠,但可能是太沉了,最终没飞起来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用过949接收板直驱两个8520电机,直驱55桨,当时是用5mmKT板切了一个小豚鼠,但可能是太沉了,最终没飞起 ...

有多重呢?

网友C:
引用 楼主:
有多重呢?

我没秤,最后的结果就是满油门刚扔出去一秒左右就坠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没秤,最后的结果就是满油门刚扔出去一秒左右就坠机了

那肯定是重了,而且推力太小吧

网友C:
引用 楼主:
那肯定是重了,而且推力太小吧

我打算再试试,网上买的75桨到了,双8520空心杯直驱75桨应该没什么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打算再试试,网上买的75桨到了,双8520空心杯直驱75桨应该没什么问题了

好像949带2个8520费劲,可能带不动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像949带2个8520费劲,可能带不动

我之前试过,能带起来,能转,转速也一样,但是拉力不知道有多少,当时用的55桨

网友:
这浆是用来做前拉的,改了背推后,浆也要翻个面

网友(2019-08-29):
引用 楼主:
好像949带2个8520费劲,可能带不动

949不是原装带3个空心杯电机吗?怎么带2个就不行呢?

网友D:
桨正装和反装怎么可能都一样呢?难道是桨叶对称的?

网友E(2020-04-08):
949原装3个720,如果8520最多一个就不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