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得有大神用PVC扁管做了双体船,找不到帖子了,求帖子(已经自己做了)

楼主(2019-04-23):
记得有大神用PVC扁管做了个双体船,现在找不到帖子了,求帖子,求链接,谢谢了!PVC扁管的双体船很少见,想学着做个。

网友A:
某宝或者咸鱼上搜风动船,大把的图片。这个对重心啥的要求不高,反正也不上速度,摸着石头过河没问题的。另外,上层结构参考水鞋船也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某宝或者咸鱼上搜风动船,大把的图片。这个对重心啥的要求不高,反正也不上速度,摸着石头过河没问题的。另 ...

谢谢了!

网友B:
双体船么? 我用PVC方管做过个虾艇,有兴趣可以看下我的帖子

网友:
我有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双体船么? 我用PVC方管做过个虾艇,有兴趣可以看下我的帖子

看到了,咨询下大佬,最后是怎么密封的头部的呀?PVC胶水站起来的吗?

楼主:
最后,买了点管子,自己简单装了个,用的三防箱子,可以放测试设备。

网友:
饭盒就够了,你这是做的载人的呀,哈哈

网友A:
全是矩形,不稳定的,对角拉两根张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全是矩形,不稳定的,对角拉两根张线

嗯,下面在撞个架子固定下,饭盒有点小了,电池设备什么的,都比较大。

楼主:
箱子+配重  大概重3.5KG ,效果还可以,比想象中的浮力大!明天装个推进器试试。

网友B:
引用 楼主:
看到了,咨询下大佬,最后是怎么密封的头部的呀?PVC胶水站起来的吗?

PVC 胶水,然后AB胶的补土溜缝

楼主:
下水试了,效果满意!

楼主:
引用 网友B:
PVC 胶水,然后AB胶的补土溜缝

谢谢了!明白了。

楼主:
安装了单波速声呐探头,和GPS。。

网友(2020-07-26):
引用 楼主:
安装了单波速声呐探头,和GPS。。

做得漂亮  超声波测深用的是什么型号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