增程相关讨论

楼主(2019-04-23):
14SG改了增程。增程模块对于信号稳定性、遥控器可靠性和延迟有什么影响?还可以聊一下增程的原理!请各位老司机科普

网友A:
2.4g 信号放大器,就是一个功放

14sg 增程没什么意义。  我原装测试,空中距离1.4km,但是穿越的时候经常失控

现在得出的结论:直机,14sg;穿越,frsky

网友B:
增程也分很多种吧,功率放大器、433、900、4G,同一类的还分不同的厂家。

楼主:
引用 网友A:
2.4g 信号放大器,就是一个功放

14sg 增程没什么意义。  我原装测试,空中距离1.4km,但是穿越的时候经 ...

就是信号放大器,想知道对稳定性和延迟有影响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增程也分很多种吧,功率放大器、433、900、4G,同一类的还分不同的厂家。

楼主:
就这样的

网友:
2.4g增城只能空中。穿越机,水面船模,建议睿思凯。
直升机,远航fpv,建议富爸爸433增城

网友B:
引用 楼主:
就是信号放大器,想知道对稳定性和延迟有影响吗

功率放大器对延迟无影响,但属于最损人不利己的行为。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功率放大器对延迟无影响,但属于最损人不利己的行为。

能不能解释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功率放大器对延迟无影响,但属于最损人不利己的行为。

对稳定性有影响吗

网友B:
遥控器与接收就像在公共场所交谈的你和你的朋友。打个不是很准确的比方:同频率下不同波段可以看作是不同的音调,不同的遥控协议可以看作是不同的语言,国标或欧标规定的就是每个人交谈的音量大小。在音量相同下(同一功率),想要在听清对方所说的话前提下离得更远一些,可以卷一个纸筒放在耳边或嘴边(定向天线)、可以用一个与其他所有人所不同的嗓音(跳频)、依靠一个比别人更好的听力或带一个助听器(接收放大)等等,这些办法都不会影响到在同一公共场所其他人的交谈。而功率放大器,就是你在公共场所直接用扩音器唠嗑。

网友:
增程其实没啥用,超视距还玩啥

网友:
引用 网友B:
遥控器与接收就像在公共场所交谈的你和你的朋友。打个不是很准确的比方:同频率下不同波段可以看作是不同的 ...

啊哈哈哈哈这个解释相当有现场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