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一电调烧毁三个电机

楼主(2019-04-23):
同一个电调上第一个电机时,前几次还能正常运行,之后有一次通电几秒后电机冒火花烧毁,当时怀疑电机问题,所以又上了一个电机,结果又是通电几秒烧毁,之后拿一个闲置的正常电机测试了下,继续毫不迟疑的烧,请教各位大神,这种情况一般是电调哪里出问题导致的?

网友A:
控制坏了 三项同时通电。高温烧掉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控制坏了 三项同时通电。高温烧掉

谢谢大佬,外表看不出来有任何问题,看来是报废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大佬,外表看不出来有任何问题,看来是报废了

我也只是猜测 但是应该是有一路驱动坏了。你还是换个电调吧。

网友B:
无辜的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无辜的电机。。。

楼主:
引用 楼主:
谢谢大佬,外表看不出来有任何问题,看来是报废了

我之前也是怀疑控制电路失灵直接导通了,三路一起全功率怼电机上烧坏的,但是经验不足不敢确定

网友:
用的什么电调?

网友:
BF4.0固件?

网友C:
电调地面站里有没有动过什么参数。截图出来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调地面站里有没有动过什么参数。截图出来看看

全部是默认参数,拿的新apm飞控测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