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改磁电机启动为数字CDI点火问题

楼主(2019-04-23):
准备把(华盛26毫升汽油机)磁电机启动改为数字CDI启动,请教大家霍尔触发器和触发磁铁装在哪里比较好。我设想1:在磁钢上钻孔然后安装磁钢,但是由于磁钢本身有磁性不知道会不会干扰霍尔触发。2:就是在尾轴上装。我能想的就这些了,恳请大家帮忙提些建议。
一个非导磁的轴套把磁铁装在轴套上

楼主:
高人大神们快快降临。

楼主:
可能我说的不清楚,就是改成直流点火器,不在使用原机的磁电机。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可能我说的不清楚,就是改成直流点火器,不在使用原机的磁电机。

就用原来的触发线圈就行。改装参考摩托车改直流点火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用原来的触发线圈就行。改装参考摩托车改直流点火器。

谢谢光临指教

网友B(2019-07-08):
你为什么要改装,CDI,磁电点火是有很多优点的哦,低速启动不会炸缸,高速点火足,提速快,CDI低速最不爽的是要炸缸回火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为什么要改装,CDI,磁电点火是有很多优点的哦,低速启动不会炸缸,高速点火足,提速快,CDI低速最不爽的 ...

改的目的主要是启动时费劲(交流点火器的通病)。再说我的点火器也坏了,火花塞不跳火又买了原厂的点火器还是不跳火,不知道是不是飞轮磁性较弱造成的(磁铁飞轮没买),索性改成直流点火器加遥控启动。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为什么要改装,CDI,磁电点火是有很多优点的哦,低速启动不会炸缸,高速点火足,提速快,CDI低速最不爽的 ...

  这一楼:不愧是 内行专家啊 。。。
但是:CDI 的问题 俺早就解决了:还能用遥控器
【正负12度调节】点火角度、此举胜过磁电机。
请看老帖【一丝不苟:参量式CDI时基校正(优化)器(大油机利器)
用软件算法对低速做了补偿 且禁止30rpm一下点火
——彻底不会炸缸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高人大神们快快降临。

你自己就找到了方案,是的 车一个 铝套。
——不能用尼龙:因为你粘不牢固磁铁。。

楼主(2019-08-07):
引用 网友A:
就用原来的触发线圈就行。改装参考摩托车改直流点火器。

原来的是属于自触发点火没有触发线圈,请兄弟明示如何接线。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自己就找到了方案,是的 车一个 铝套。
——不能用尼龙:因为你粘不牢固磁铁。。

谢谢,现在是找不准点火角度,点火时就是噼里啪啦几声响不能连续转动。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现在是找不准点火角度,点火时就是噼里啪啦几声响不能连续转动。

必须 要装 飞轮 或者 大点的 螺旋桨 哦。
没有 转动惯量 单缸发动机 无法运转 。。。

楼主:
引用 网友C:
必须 要装 飞轮 或者 大点的 螺旋桨 哦。
没有 转动惯量 单缸发动机 无法运转 。。。

谢谢提醒。

网友(2022-05-02):
引用 网友C:
必须 要装 飞轮 或者 大点的 螺旋桨 哦。
没有 转动惯量 单缸发动机 无法运转 。。。

老大,请教下,两冲程航模发动机是否用螺旋桨代替了飞轮的作用?

网友(2022-12-15):
还有几台华盛26cc,CDI点火系统的半成品,有需要的朋友可以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