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自制电刷镀有没有懂电路的没

楼主(2019-04-23):
最近对电刷镀很感兴趣,想自制一个玩玩,看了一些资料,好像原理不复杂,就是一个直流电源,不知道这个电源有什么要求的,普通大电流的直流电源行不行,哪位老师能给提供一个电路,谢谢

楼主:
另外大家看看这是什么原理,https://v.qq.com/x/page/l0777nrc8dy.html?start=3

网友:
镀液配方、配比才是核心技术。曾经试验过绝缘材料上镀铜,感到电源不是主要问题。整个过程挺麻烦。

网友:
这个用的盐水电腐蚀,电流小了,不然能腐蚀的深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另外大家看看这是什么原理,https://v.qq.com/x/page/l0777nrc8dy.html?start=3

这个用的盐水电腐蚀,电流小了,不然能腐蚀的深点!!

网友:
电腐刻,没有电镀

楼主:
谢谢各位,电源用12V50A的开关电源不知行不行

网友:
最好使用可调电源,镀液不同使用的电压不同、镀笔与工件的接触面积不同所使用的电流不同,保持一定的电流密度,刷镀的关键在于镀液,对于没接触过这种工艺的朋友,操作起来是有一定困难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各位,电源用12V50A的开关电源不知行不行

镀面不大可以了。

网友:
镀前工件表面的处理、温度的控、制刷镀过程对笔头上镀液的贫化掌握等等,都需有一定的经验,慢慢地试着掌握。

网友:
楼主若只是想体验玩一玩儿,做简单实验当无不可。实用化的全套技术很复杂,设及各类溶液有时难以采购,还要防止失效和污染、毒性,特定溶剂还要测定浓度、配平滴定,必须用蒸馏水或去离子水-------不一而足,可以这样讲,若不是偏爱,这项技术真的 “不好玩儿!”。电源功率并不大,但脉动直流效果据称更好,专用电源设有电量指示。

楼主:
非常的感谢各位了,这几天也一直在搜有关知识,确实需要有一定的知识积累和化学基础,我学习最不好的就是化学,就当多学一点知识了,谢谢各位

网友:
敢想敢做,我就喜欢楼主这种范儿

网友:
有专业的书介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