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神们来看看什么鬼?鬼畜了?

楼主(2019-04-23):
前几天被小朋友玩炸掉了,修好后一直这样鬼畜,主轴换了,尾管尾传动轴也换掉了,不会是发动机轴弯了吧?我想知道怎么发视频啊

楼主:
发不了视频我说明下什么问题,飞机从启动主桨旋转开始全机身狂抖,当飞起来后抖动幅度变小但是高频,我现在怀疑是不是启动干或者发动机轴弯了呀?我有视频但是不知道怎么上传

网友:
哈哈,机身狂抖别强行起飞啊,总有个轴弯了,要不桨擦了不平衡了,要不拉杆弯了螺距不一致了,发动机歪轴的概率是很低的

网友:
换轴的时候没检查轴承?

网友:
直机一炸一般都要换大桨+主轴+横轴+大盘的,当然,要看你炸的程度

网友A:
上传优酷然后链接跟帖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传优酷然后链接跟帖

这么麻烦嘛,不过已经解决了,

网友:
发动机轴通常不会弯。你这种情况可能是主旋翼轴弯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么麻烦嘛,不过已经解决了,

是啥问题啊

网友:
横轴面儿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啥问题啊

转速不够,螺距与转速不协调,紧点油针就好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转速不够,螺距与转速不协调,紧点油针就好了

哈哈,不是该调调螺距曲线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哈哈,不是该调调螺距曲线吗

不是的,发动机转速没上来,油门螺距到起飞角度了,转速没达到

网友:
横轴估计变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