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炸鸡大油门,机体前后左右剧烈运动,原因是什么?

楼主(2019-04-23):
一旦大油门或者动副翼升降舵,机子就前后左右晃动,大概3s就恢复正常了。
已换了主轴、横轴、大桨
已检查轴承等等机械问题
舵机
没有扫齿,且有力无抖
试问是什么原因?电调进过水算是原因吗?

网友A:
找出和炸机前机械上的区别。检查了哪些部位,如何检查的?说具体一些。

网友A:
按照机械上没有问题的前提,答案就是倾斜盘调参问题。

网友B:
更换横轴胶圈

楼主:
引用 网友B:
更换横轴胶圈
好的,我之前才飞了10+起落,所以觉得这些应该不是问题。
我回去查看横圈,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