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艇跳动的问题

楼主(2019-04-23):
新入一二手65O艇,动力、外观等都不错,可上6S,但试航时一加大油门,发现船头调动明显,调整电池位置效果不大,请教各大神,一般应如何解决?

网友:
调整出轴角度 或者调整压浪板

网友:
出轴角度调整

网友A:
看尾部结构是怎么样的,最好上个图可以明白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尾部结构是怎么样的,最好上个图可以明白点。

超音速的E25,尾部只有右边的一个压水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