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D机/KT机] 请问汉诺螺旋技巧

楼主(2019-04-23):
模拟器练习的是侧飞进入 但是练的也是一头雾水 有没有大神来教教俺

网友:
应该是垂直俯冲进入吧!

网友A:
很简单

向下俯冲
打一半左副翼,转起来后
再推满升降,
再打满左方向
进去动作后,慢慢回中副翼,动作就很漂亮了

楼主:
我感觉副翼打一半很难啊 我都是打死 要不然肯定手滑打多了打少了的 把副翼行程设置好以后打死是否可行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感觉副翼打一半很难啊 我都是打死 要不然肯定手滑打多了打少了的 把副翼行程设置好以后打死是否可行呢

副翼大点小点,不影响的,先让机身垂直,再打副翼让机身转起来,再推杆,再打方向,刚开始做对一个步骤再做下一个步骤,熟练就可以一步到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副翼大点小点,不影响的,先让机身垂直,再打副翼让机身转起来,再推杆,再打方向,刚开始做对一个步骤再 ...

好吧 我再努努力一天两小时模拟器

网友B:
模拟器无油门俯冲可进入,真机侧飞进入

楼主:
引用 网友B:
模拟器无油门俯冲可进入,真机侧飞进入

咱俩一样啊 我真机也是侧飞进入的 不然根本做不出

网友:
进入后要打副翼,否则易变成搅拌机,副翼打多少因机子不同有差异。油门适中要好做一点。

网友:
收藏,坐等大神解答

网友:
只会俯冲进入,侧飞怎么玩?

网友C:
垂直进入,带点油门,我是先打左方向满舵,然后马上打左副翼(先打一半再看情况加大或减小),此时油门也要看情况加大或减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副翼大点小点,不影响的,先让机身垂直,再打副翼让机身转起来,再推杆,再打方向,刚开始做对一个步骤再 ...

不行太难了 我真想给谁200块钱叫他来我家教我

楼主:
引用 网友C:
垂直进入,带点油门,我是先打左方向满舵,然后马上打左副翼(先打一半再看情况加大或减小),此时油门也要 ...

升降舵呢?

网友:
垂直进入,带点油门,我是先打左方向满舵,然后马上打左副翼(先打一半再看情况加大或减小)同时升降舵前推80%左右(看情况加大或减小),此时油门也要看情况加大或减小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很简单

向下俯冲

赞你,回去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