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R后盖3D打印

楼主(2019-04-24):
请问哪位老铁有JR 11X或者XG11电池后盖的3D打印模型?或者能不能借用,发淘宝扫描,建模打印?
20190502更新:
自己给后盖画了图,打印出来还是有瑕疵,倒角把握不好,一开始也盖不上。所幸,砂纸打磨后可以正常使用了。

网友A:
什么叫发淘宝扫描?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叫发淘宝扫描?

就是需要一个原件,发给淘宝商家扫描建模。自己画图建模技能为0,大概率还画不对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就是需要一个原件,发给淘宝商家扫描建模。自己画图建模技能为0,大概率还画不对

有这种扫描服务吗? 人体可以扫描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这种扫描服务吗? 人体可以扫描吗?

自己搜某宝,另外,根据你的问题,建议你直接搜倒模。应该是你要的东西

网友B:
扫描的话费用不会低的。如果是比较规则的几何图形,还是画图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扫描的话费用不会低的。如果是比较规则的几何图形,还是画图吧

那太惨了,谢谢哈

网友C:
Autodesk 123D Design
或者win10自带的画3d图的软件

不过Autodesk 123D Design比较强的地方是他有测量尺子用于精确画图

两个软件都容易上手。花点时间捣鼓捣鼓就懂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Autodesk 123D Design
或者win10自带的画3d图的软件

哈哈,AutoCAD我花了2个礼拜上手,UG至今未上手。

楼主:
引用 网友C:
Autodesk 123D Design
或者win10自带的画3d图的软件

OK……谢谢

网友(2020-02-02):
淘宝jr青岛店xg11电池盖还在清仓 能买得到

网友:
牛啊,严丝合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