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扇上那种电机 轴套那种 有朋友折腾换过轴承吗

楼主(2019-04-25):
那轴套貌似也不简单,
有时候在想厂家是不是故意的,用很不可靠的零件 “设计”一个短暂的使用寿命?

图是借的

网友:
没换过,有些风扇用久之后就转不快或者卡死了,需要拆开在轴上加点油。
我在想,能否用XXD2212这类航模无刷电机来造一个风扇,不知谁有合适的桨叶推荐?

网友:
成本所限。

网友:
错,铜套耐磨,无噪音,价格便宜。

网友A:
粉末冶金烧制。含油轴承。。直接点油用不长,拆下来用汽油泡泡洗洗。再点机油就行了。

楼主:
DC电源也是要花钱的,
风扇电机   原厂就是轴承的  也就比普通的贵了十来块,30左右

如果是玩倒也无所谓了  各种门类的电机都可以换了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粉末冶金烧制。含油轴承。。直接点油用不长,拆下来用汽油泡泡洗洗。再点机油就行了。

准备换轴承试试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粉末冶金烧制。含油轴承。。直接点油用不长,拆下来用汽油泡泡洗洗。再点机油就行了。

那个轴套用的久了应该磨出旷量,但是却会卡死。很多风扇都是这个原因被淘汰。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个轴套用的久了应该磨出旷量,但是却会卡死。很多风扇都是这个原因被淘汰。

以前买过 2块钱一个。用机油泡泡再装

网友C:
收集了很多这种电机 就是因为喜欢这个轴套 可以作别的用用 喷点螺栓松动剂 很能用很长时间

网友D:
轴套有滚珠不具备的优势:静音、强度大,大型机械的轴瓦其实也是一种轴套,轴套定期加油就不会有事。

楼主(2019-07-13):
引用 网友C:
收集了很多这种电机 就是因为喜欢这个轴套 可以作别的用用 喷点螺栓松动剂 很能用很长时间{:1_ ...

8mm  不知道你在玩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D:
轴套有滚珠不具备的优势:静音、强度大,大型机械的轴瓦其实也是一种轴套,轴套定期加油就不会有事。

说的很对
但我这里是吊顶风扇  不方便维护,所以换轴承的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8mm  不知道你在玩什么

做拉花锯的上连接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做拉花锯的上连接器

有点儿意思 老兄这是打算量产的节奏啊

也早就想做但空间太小 , 以后可能弄个曲线锯倒装临时将就下

网友E:
电风扇受力小,若是受力大,如电动工具,肯定用轴承

网友D:
引用 网友E:
电风扇受力小,若是受力大,如电动工具,肯定用轴承

受力大的地方用滚柱轴承,再上去就是轴瓦,滚珠只适合轻载,铜套受力一点问题也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受力大的地方用滚柱轴承,再上去就是轴瓦,滚珠只适合轻载,铜套受力一点问题也没有

你们说的都对 ,只是对象级别不同

就风扇来说  铜套不耐脏是个大问题,灰尘落一段时间后  轴就容易卡滞
滚珠风扇一般要贵些   就是耐用啊

网友:
非常简单。比普通电机换还简单。

网友:
折腾换过轴承 ,不好对中心卡死,上上个月 买了个轴承版的电机换上复活

网友:
引用 网友E:
电风扇受力小,若是受力大,如电动工具,肯定用轴承

轴承有铜套受力大?

网友F:
铜套耐磨是相比于钢套而言,属于轴套概念下的内部比较,无论何种轴套本身优点不在耐磨,而在受力,接触面积大嘛,轴承反之,滑动摩擦和滚动摩擦的区别。像电风扇这种轻载型/高频使用的东西,用轴承是最好的,不用往轴套、轴瓦、受力这些方向分析,就事论事多简单。

网友G:
曾经有个风扇接近卡死,拿出WD40喷完上油过几天又卡死,最后放弃,扔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曾经有个风扇接近卡死,拿出WD40喷完上油过几天又卡死,最后放弃,扔了

看轴套方式的 装配上也不会省事到哪里去,套子成本会低吗 我看未必

谁能保证厂家不是故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