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塞斯纳谁改过襟翼

楼主(2019-04-25):
改襟翼不为别的 就是好看。请问改过的朋友 襟翼那个位置是完全切割下来用合页连接吗。有改过的发个图片看看

网友:
我觉的一点没必要 不如电调设个反推

网友:
我的1.4米赛斯纳V2版自带襟翼,但是我基本都没用过,因为没有太大作用

网友:
上个自己的图,我觉得把起落架可以改改,原装的起落架太差了,昨天才改了起落架

网友:
我得也是自带的禁翼,不过被我弄断了,然后切缝,找了个生日蛋糕的透明壳子剪成长条,塞进去,粘好完活~

网友A:
我这架也打算改,不过打算上开缝襟翼,简单襟翼效果太差,容易失速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这架也打算改,不过打算上开缝襟翼,简单襟翼效果太差,容易失速

什么是上开封襟翼

网友:
引用 楼主:
什么是上开封襟翼

不是,上开缝襟翼,这个襟翼叫做开缝襟翼,做一个而已,有利于增强襟翼面空气附着程度,提高临界角,增升效果也愿好于简单襟翼

网友B:
1.2m自开襟翼,设置3段开关。效果挺明显,降落速度慢了,不失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1.2m自开襟翼,设置3段开关。效果挺明显,降落速度慢了,不失速了

有图片吗  我看看怎么弄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图片吗  我看看怎么弄的

自己画就行,然后钢锯条开缝。纤维胶带粘在上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