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爹】电机绕线-给你神奇的力量——穿越机绕线开荒贴

楼主(2019-04-25):
来了~!来了~!想想我都激动。下面我要写的是穿越机电机绕线宝刀屠龙帖~!
一些都要从这个电机说起~!对~!红底~!大家应该都认出来了。穿越机第一个传奇电机。我用了多年,飞了无数块电池。我出勤率最高的电机,没有之一。经过了各种实验终于~!
我竟然把定子飞出来了,被转子磨断了线。拆开看有些过载烧黑的痕迹。我这个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的优秀毕业生,想起了我的电拖老师。我决定自己绕线,不负我导师的名字。
话说这个想法一拖就是半年,今年开春又炸坏了一个破风。我想再忍忍?然后RS1106也过载烧了,不得不修一下了~!开工~!
废话说了一堆,终于进入正题,穿越机电机绕线十分简单,只需要细心与耐心、和一点点小技巧。比起高深的攀爬车电机、费劲的涵道电机、庞杂的固定翼电机来说。,穿越机电机简单的跟个1一样~!
小技巧~1:螺丝顶拆定子
这可以说是最振奋人心的。你不知道别的电机拆个定子要多费劲。微波炉220°文火、煤气灶烧烤230°、电烙铁爆菊5分钟。加热之前必须拆轴承,轴承不仅难拆,拆完基本还必须换新的。穿越机电机由于独有的结构优势全不用。直接上垫片四根螺丝拧出来。
要注意两个事:一垫片必须硬最好是钢的,能覆盖三个绕阻。不然会把定子顶歪。二拧螺丝不要太用力,一个拧一下顺时针依次拧,四个拧完再来一次。
虽说不用拆,但你实在是要拆,我给你推荐个工具。用铁丝,越硬越好做四个小勾。用皮筋绑好。
不是让你把轴承勾出来,二是这四个作为卡子。然后拿跟轴把轴承顶出来。但是这种方式只能保证你很快顶出轴承。不能保证轴承完好。毕竟顶的还是内环。
小技巧~2:绕线小工具
这个也是在失败的基础上总结出来的。原来空着绕,导致线会干扰到中间的轴。从定子下面走的线也没办法绕出圆形。

然后按照图片绕线就可以,9的出线方式是这样1=A头C尾、2=A尾B头、3=B尾C头。9的是全都向一个方向绕比较简单、12的是一顺时针一逆时针。
小技巧~3:牙线柄当理线器
这是我第一个绕线失败作品,这个没拆定子,直接绕的,绕的很松。我用牙线柄当理线器。也能帮助绕进去。如果你对手法有信心就可以不拆定子直接绕。如果拆了定子,也基本用不到理线器。
小技巧~3:改KV
一般要绕线圈看拆的时候多少圈。原来几圈就几圈,基本可以保持KV不变。有的电机绕组圈数不是都一样。所以拆的时候每个都要数数。要是改KV要按照这个公式:原KV*原圈数=后KV*后圈数。
小技巧~4:选漆包线
不要以为原来多粗就买多粗你就肯定能绕进去。越好的电机厂家绕线越难效仿。人家0.3mm能绕15圈你可能就绕13圈。所以量力而行,先拆完再买线。看看人家的工艺高低。我目前拆了三种穿越电机跟大家分享一下。银燕2205Skv2300五股并绕10圈,线粗0.3mm带皮,破风F40三代kv2600五股并绕9圈,线粗0.31mm带皮。银燕RS1106kv6000单股10圈线粗0.3mm带皮。这些数据都是我用卡尺测得可能有误差。所以我买的0.27mm的漆包线,带皮0.3mm左右。买130°的应该就够。买180°的皮会稍微厚一点。谁要是有粗线单绕的22电机线径告诉我一下,原贴留个言https://mp.weixin.qq.com/s/jwPvi_VARsuu72kTurTCig。要提醒大家的是单粗线比细线并绕性能好,但是不容易绕紧。
绕完了就这样,要小心不要破坏绝缘层。万一破了一点也不要着急,最后绕完了刷点绝缘漆。下一步就是要装底座了。
装底座一般是要砸进去,用个合适的铁柱顶住定子内缘。然后一锤定音。不要怕,不能轻。砸次数多了一旦错位会伤到线圈。
下一步就是要灌胶了,线圈一定要固定,要不会跑出来。震动磨损也轻易能磨破绝缘层。11小电机502就可以了,22电机还是用环氧放心一些。漆包线去绝缘皮等着焊线。去绝缘皮我喜欢打火机烧完再用刀刮,火别太大还是很好搞的。
焊线没啥好说的,有些小电机用漆包线代替导线。但我要告诉你,这样做会损耗一部分性能,焊电调也不会好弄。要是分体的电调差不太多,四合一电调就差很多了。
自创绝技:撸管
这是我开始实验用的一个定子,焊完热缩试了一下,丑不说还不太好塞到底座里。先安装底座再焊、再缩打火机加热不均匀,热缩不到位,估计要上热风枪。所以我就利用了硅胶线绝缘皮能动的特性试了试撸。硅胶线电机端焊接完撸绝缘皮,硅胶线的另一端焊个头,捏住了,撸皮很容易。
盖住焊点之后在往里面伸一段,漆包线别碰底座。撸完了点点胶水固定绝缘皮别再秃噜出来。这个我撸的就相当成功。电机硅胶线肯定要比绕的漆包线粗好多,所以大小电机都能撸。万一失败了再套热缩管也来得及。
这是我的成品了,平均连绕带撸一个半小时吧。撸了12跟成功了9跟,那三个失败的是因为焊接时焊点不够圆润割破了硅胶皮。
穿越机电机不是特别贵,自己重新绕线的意义,自我实现远大于经济利益。我好几次失败都是因为绕到一半被打断,回来忘了绕道第几圈了。只能从新来。还有一次是因为一锤定音的时候砸平了一根漆包线。所以前面绕线的平整很重要。手工绕线的效率是要大于机器绕线的,只要你每根线都能拉紧,不紧用理线器戳一戳,只要你细心、有耐心一定会绕出比原厂电机更好的电机。

网友:
好手艺 感谢分享

网友:
支持一下!主要是太费时了!

网友:
和lz同一个专业单股小电机是相当的好绕,多股的,呵呵

网友:
好骚好骚好骚

网友:
楼主手艺真好 谢谢分享哈

网友:
过程控制专业的路过,一直为取定子,装轴承伤脑筋!

网友A:
利用定子的螺纹固定某个地方,然后用热风枪吹热铁心,然后用老虎钳包布把定子转出来,除非定子和底座配合的非常过营,否则都可以出来

网友:
厉害了楼主,顶你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利用定子的螺纹固定某个地方,然后用热风枪吹热铁心,然后用老虎钳包布把定子转出来,除非定子和底座配合的 ...

热风枪普及率太低,电吹风又没那么高温度。但要说快还得是热风枪

网友:
几年前干过的事,现在想想改电机kv

网友B(2019-09-27):
楼主,电机用的绕线有推荐码?或者给个关键词,我是搜的0.27漆包线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电机用的绕线有推荐码?或者给个关键词,我是搜的0.27漆包线

对就搜漆包线就行,一般130度的就行。180的绝缘层会厚点。可能会绕不进去。天猫的会放心一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就搜漆包线就行,一般130度的就行。180的绝缘层会厚点。可能会绕不进去。天猫的会放心一点

好的,谢谢老哥!

网友(2020-03-10):
楼主,我以上图为例,我从1开始绕,到2,我还得线穿洞呢?2应该是1出来的线到2的根部,往上绕吧?
下图应该是对的吧:

楼主:
用的着的时候再看就不蒙了。手里有10个左右坏电机的时候再说。

网友:
大神无处不在!!!!!

网友:
非常详细,顶!!

网友(2020-05-13):
同专业的路过,此贴必火

网友:
返厂就行了吧

网友(2020-08-14):
然而 客服会告诉你没返厂的价值

网友C(2020-09-13):
楼主好手艺!我手里有银燕RS1106二代4500KV电机,定子绕线方式看着和楼主图片里的不一样,能看到三根线并起来的接头,应该是星型连接。看网上资料星型比三角型的效率高,但是我这个电机上3S电池不上桨空转二三十秒就烫得不能摸了。轴承换过一次,换成5块钱一个的NSK了,转起来声音小很多,但是发热还是一样,想问一下楼主你的1106也是这样吗?

网友:
技术贴  学习了 学习了。谢谢

网友(2022-08-16):
穿越机太小,不好绕的。
我绕过4次2814,700-950KV,0.6的线不好绕,无法满槽,后来用0.4的3股X7匝
不拆定子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好手艺!我手里有银燕RS1106二代4500KV电机,定子绕线方式看着和楼主图片里的不一样,能看到三根线并起 ...

空转都发热的电机是垃圾……要么堵转了,要么磁阻大,或者各相不平衡
星型的同规格会比三角型的转速低,功率小

网友:
楼主说的用铜线直接引出来性能会下降我不认可
一是焊接本来就会增大电阻,一般不接为最好
二是除非你用了比多股铜线粗很多的线,来弥补这个焊接的电阻

网友(2022-12-03):
那么问题来了,外面卖的漆包线,商家说的直径,带皮吗?

网友(2023-01-26):
没有粗线 只能多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