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pix飞控显示PreArm:Check FS_THR_VALUE 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9-04-25):
乐迪pix飞控显示PreArm:Check FS_THR_VALUE 是什么意思   谢谢

网友:
失控保护的油门值

楼主:
这个问题怎么处理 谢谢大神

网友A:
我也是这个问题,请问怎么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是这个问题,请问怎么解决

3通道的最低值太接近失控保护值  你看看遥控器有没有微调会中  多校准几次遥控器

网友:
我也好奇这是个什么问题

网友(2019-05-25):
油门最低值没设置好

网友(2019-06-28):
全部参数表找到失控保护的油门值,设置低一点即可,开头是FS,具体参数名称不记得了

网友(2019-09-26):
我是把失控保护里面的阈值975改为小于968的值以后,就解决了。

网友:
这个我之前用乐迪的飞控试过,用原版的mission planner校准遥控器一直都不行,后面也改了参数表的值就可以,不过后面我发现乐迪的飞控要用乐迪自己定制的mission planner来校准遥控器就没有这种问题了,楼主可以试试,后面我基本不用乐迪定制的飞控了,觉得不好用,基本都是直接用原版的pixhaw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