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rsky x12s 蓝牙无线教练功能的应用

楼主(2019-04-25):
      frsky的X12s  本身硬件性能强大   gps 蓝牙都支持 , 现在升级新系统以后可以支持蓝牙无线教练功能,目前只有X12s    x10 带不带蓝牙不知道 但是 opentx 已经开放啦串口 相信以后会有相对的升级的硬件和软件。本文就讨论下X12s 的蓝牙教练互联功能。
    首先长按 sys 进入系统菜单  ,进入 TRAINER 教练功能选项 , 对应的通道, 和教练模式,可以是学员控完全控制和教练控可以干预控制,包括量的大小正反等,以上功能大家折腾下就明白。  在选择HARDWAER  下翻 看到  bluetooth  蓝牙设置  选择 Teainer   随便取个数字的名字 ,然后按RTN返回主界面。长按MDL 进入模型设置下翻到 Trainer  mode  改成 master/Bluetooth,   在进入SPECIAL FUNCTIONS   设置开关    选择   开关     trainer  对应的通道    后面的 小方块记得点红  激活设置  , 这时主控就设置完毕啦。
   接着设置学员控 在选择HARDWAER  下翻 看到  bluetooth  蓝牙设置  选择 Teainer   随便取个数字的名字 ,然后按RTN返回主界面。长按MDL 进入模型设置下翻到 Trainer  mode  改成 Slave/Bluetooth  通道默认 1-8   就可以啦。
  最后在回到主控上的模型设置页面下翻到 Trainer  在master/Bluetooth的下方点击  init    等待一下  左边会出现蓝牙的mac地址和名字就是练接成功,  开启主控的教练开关以后学员控就可以控制啦 相当的方便。  不过有个小缺点 就是蓝牙的无线教练功能有轻微的延时,不过带飞飞训练机什么的 没啥问题,  高机动性的特技机要小心点,还是用后面的模拟器接口加上ppm输出的接收机 组无线教练比较靠谱。。

网友A(2019-05-31):
模拟器接口加上ppm输出的接收机 组无线教练怎么操作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模拟器接口加上ppm输出的接收机 组无线教练怎么操作呢

无线教练功能 只要有 ppm 输出的接收机 就可以啦  。。。。简直就是 1+1的量级 ,ppm的协议所有遥控器都有的       接收机ppm输出给遥控器ppm 接收就可以啦

网友:
楼主我问下刷开源后是不是支持的接收机品牌更多了?

网友:
这控挂不了fpv屏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