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说兔机239接受焊接方法

楼主(2019-04-25):
拿到手就犯怵,看看这个一毫米的间距……。在侥幸焊接上了红、白线之后,黑线把我撂倒啦!朋友们建议用T12,于是T12的焊台就正在从淘宝向我奔来,不过,我认怂啦,自信没有这个能力。

楼主:
不断努力之后,终于把红线也撅开啦

网友:
这不都是写小事吗,你要是在我这里我帮你焊好

网友:
这个焊接很难吗?那贴片集成块怎么焊?

网友:
这个间隙很大了,我前天晚上改装平板电脑miniUSB端口  5根线用0.1mm直径的专用铜丝飞线焊接,每焊一下都用钟表的那种放大镜检查,这样都行

网友:
自己学习吧!玩过航模要学习很多东西

网友:
一把40W尖头烙铁搞定!

楼主:
伙计用的它。看来还是我技术太渣呀,得多学习

网友:
换个烙铁头的事!

网友:
只能说技术不过关啊兄弟~我焊兔机接受机都是用bc2焊接的,都没问题。用好锡用好线,注意焊接时间和温度,不然掉焊盘等着你~

网友:
其实用尖头很好焊,当然配T12啦。因为没有焊盘的地方是不走锡的,大胆的搞,就是像观良君说的,时间不能久。

网友:
其实你只差个焊油~

网友A:
我的249+,带卡录的,空间还要小,接收机我是花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找到个合适的地方,有些插头要果断剪掉,改焊接,接收机插头也是,改完焊接,体积会小很多,过硬的焊功是玩航模的前提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249+,带卡录的,空间还要小,接收机我是花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找到个合适的地方,有些插头要果断剪掉, ...

你说得太对了!特别是过硬的焊接技术是玩小机子的基础!

楼主:
终于在新设备的支持下,焊住啦

网友:
群里的帮顶~同兔机

网友B:
我连个XT60都焊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连个XT60都焊不好。。。

伙计焊接插头有一点儿经验,特别是xt60.用热枪往上招呼焊锡,融化到一多半,把线准备好。拿烙铁往金属上一加热,然后一插线就ok啦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连个XT60都焊不好。。。

我焊XT60头,习惯用马蹄头,根据要焊接的线粗细调节烙铁温度,一般12号线,350左右,10号线将近400度吧,这样才容易焊接上去。
焊接GTR239的小细线,用尖头,温度300度,有好用的助焊剂也非常有帮助,先镀锡,然后一点就上去了。
我也是不断地在学习焊接中,希望对你有帮助。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焊XT60头,习惯用马蹄头,根据要焊接的线粗细调节烙铁温度,一般12号线,350左右,10号线将近400度吧, ...

网友:
引用 楼主:
伙计焊接插头有一点儿经验,特别是xt60.用热枪往上招呼焊锡,融化到一多半,把线准备好。拿烙铁往金属上 ...

嗯,我下次试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终于在新设备的支持下,焊住啦

这……

网友:
多练习就可以了,要焊的好要功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