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改微型玩具小汽车2.4G比例遥控

楼主(2019-04-25):
    忽然想起十几年前给孩子买过的两辆微型遥控车,FM开关遥控,带转向功能,车身长约6cm,车身宽约3cm,吉普造型的含外壳车高约3cm,足够袖珍。车子原配动力是镍镉小电池,早都报废了,两个小车一直放在柜子里当摆设。闲来无事,渐渐有了改装2.4G比例遥控的念头,于是把两个小车都翻出来了。
    第一步,测试。
    由于原来的镍镉电池已经报废了,先在原电路板电源位置焊上JST插座,插上50mah的小锂电池,遥控器安上两节AAA电池试车。别说,虽然在柜子里闲放了十几年了,遥控器和遥控车还都没有问题,前进、后退、转向都正常,而让人最不满意的就是这个开关遥控了。仔细琢磨怎样改装2.4G比例遥控。
    第二步,拆装小车,测量尺寸,拟定改装方案。
    小车车身分为前、中、后三个舱。前舱为前轮转向机构,由两侧舱壁粘贴的两个线圈共和卡在前轮转向架上的一个小磁铁组成电磁舵机实现前轮的左右转向,转向架靠一个小钢丝弹簧回中。中舱为电路板舱,接收电路、电池等都固定在这个舱室。后舱为驱动舱,由一个空心杯电机通过2级减速齿轮带动后轮,驱动小车前进或后退。
简单分析,动力可不改,前轮转向机构估计需要重新调整以适应比例遥控。核心当然首先是给小车换一个合适的2.4G接收机了,同时相应装一个双向电调控制动力电机,实现前进、后退。
    分别测量小车各舱室,真是袖珍啊,前舱长宽不到11mmX12mm,中舱也就15mmX15mm见方,这么小的地方要加转向舵机、接收板、电调,真的要在螺蛳壳里做道场了。
    比划一下自己手里最小的1.7g舵机,竟然比小车前舱还大,于是断了用舵机控制方向的念头。上网查了一下,好像也没有更小的摇臂舵机了,还是寄希望使用原车自带电磁舵系统控制方向。
    根据中舱尺寸,对照自己手里的Jumper T8SG V2 Plus遥控器,在淘宝选了一款DSM2微型7通接收。继续在淘宝选了一款微型3A双向直流电调。经过分析并测试,发现完全可以通过改变电磁舵机线圈的正负极性和电流大小实现舵机移动方向和行程的变化,也就是说,完全可以用双向直流电调完成电磁舵机的比例遥控呀!果断在淘宝为微型双向直流电调下单Double!
    第三步,改装。
    淘宝物料采购……等待……(此处略去XXX字)。收货后开工改装!
    拆除小车原有的接收板,尤其小心不要折断原电磁线圈的连线。小车转向系统有两个电磁线圈,测量单个电阻20欧左右。因为打算使用50mah锂电池,同时这个电池还要驱动电机,因此考虑将两个电磁线圈连接方式设为串联方式。先用电池分别连接线圈,通过电磁舵摆动方向确定两个线圈接线线序正负极,确保两个线圈串联后通电时能产生同向磁力而不是相互抵消。
使用耳机线将遥控接收板和两个双向电调、线圈、电机、电池JST插座焊好,并用3M双面胶将接收主板和两个双向电调以“夹心汉堡”方式粘贴、固定,立式放置在中舱中,尺寸完美符合!
(遥控通道连接方式为:电机电调连接接收器通道2(升降)、电磁线圈电调连接接收器通道4(方向),这样遥控器开机后无需调整油门即可通过右手舵杆控制小车前进、后退,左手舵杆控制小车左右转向)

附记:本帖是实际改装的最后总结。实际上最初考虑是直接用电磁舵接收器(淘宝上有4通2.4G电磁舵接收)改装转向器,并根据前舱尺寸订了电磁舵驱动板和一个0.42g电磁舵机,还辛苦改了原来的转向结构做了实测,发现此时电磁舵机力矩远不足以驱动前轮转向器:车子拿在手里能看出前轮转向,但车轮在地上就没有反应了。而且在中立点附近抖舵厉害。经多种对比测试,最后改用电调驱动电磁舵机发现能满足转向要求,而且只需用原来的线圈和驱动机构就可以。

网友A:
不需要这么麻烦,tb搜微型4通道电磁舵接收,用副翼控制方向,比你这个成本低一点布局简单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需要这么麻烦,tb搜微型4通道电磁舵接收,用副翼控制方向,比你这个成本低一点布局简单

考虑过那种电磁舵接收,也买了一款电磁舵机做了测试,经实际验证如果采用那个方案,舵机力矩是不足以控制转向系统的。最后才考虑到还是用双向电调驱动双电磁线圈。

网友A:
引用 楼主:
考虑过那种电磁舵接收,也买了一款电磁舵机做了测试,经实际验证如果采用那个方案,舵机力矩是不足以控制 ...

我也做了一辆这种小车,用的就是电磁舵接收,带扩流的版本。实际测试转向非常顺滑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做了一辆这种小车,用的就是电磁舵接收,带扩流的版本。实际测试转向非常顺滑

用的就是你说的那个4通电磁舵接收吗?那样最省事了,一款板子就行。
集成的电调不知是不是双向的

网友:
这么小的车模,改造难度真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