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下有用EACHINE EV200d眼镜的模友们有没有使用中突然没图传的状况?

楼主(2019-04-25):
今天出去飞,突然没有任何干扰的情况下,眼镜滴了一声,就没有图传,然后过了几秒又滴了一声,画面又重新出现,这是什么情况呀,有没有遇到的?
还有每次眼镜开机后,频点明明和飞机图传频点一样,还是显示雪花,必须要重新自动搜一遍才会有,(开机后等了一会儿的,滴的声音都响完的),这是什么原因

网友A:
天线搭配不太合理,ev200的接收效果是比不过肥鲨的新接收机的,当然这个和价钱也有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天线搭配不太合理,ev200的接收效果是比不过肥鲨的新接收机的,当然这个和价钱也有关系

飞的距离就在前面几十米,不远,不可能直接就全屏雪花吧。
还有请教一下要怎么搭配天线?就穿越机,不玩远航

网友:
我们在周末飞好像也有类似现象,信号比较边缘的时候,图像没有过度直接全屏雪花
飞穿越发射用圆极化的蘑菇,宝塔,棒棒糖等类型天线,信号稳定很多
接收也用圆极化蘑菇和圆极化平板,闪烁会比较少,穿树也厉害些

网友B:
一楼是EV200D?不对吧!EV200D不是四天线吗

网友:
EV200D两个接收机各两个天线,可以拆掉一个接收机变单接收双天线

网友C:
就是五千的眼镜绝对比两千的效果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楼是EV200D?不对吧!EV200D不是四天线吗

是EV200d,不过我拆了一个接收,平时又不远航,穿越也飞不了太远,两个接收还废电,所以就拆了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就是五千的眼镜绝对比两千的效果好!!

这个肯定是真理,但是不一定谁都能用起5000的眼镜

网友D:
断画面的情况,应该是电源接头问题,接触不好会这样,但一般原装的电池接头很稳的。

开机要等一下才有画面,是因为你只装了一个接收机,我也一样。装两个接收机就不会这样。

网友E:
我用的也是EV200D,枫叶全家桶,蘑菇和平板,最远飞过三公里,熊猫600mw,蘑菇发射天线,图像稳定,也是去掉了一个接收为省电。

你说的情况我也有过,分析了一下,有两点
一、电池电压不足,就会出现图像闪的厉害,还好没飞远就出现,信号差到一定成度就会直接雪花,所以我一直都用外接2S供电,看到电量标实过半就换电池。

二、眼镜上电会有自动扫频的情况,有时候会扫到别人的信号,然后又切回自己的,这样的情况我会按一下频道切换,再调回自己的频段,让眼镜频段再次锁定。

还有就是以前咨询过论坛的大佬,一定要先给飞机上电,熊猫刚上电有跳频的情况,上电10秒后再给眼镜上电,这样情况就好多了,而且以后的起落都很稳定。

网友F:
我是用EV200D比较早的用户,目前没发现飞到一半突然黑屏的情况。不过开机时候确实比较慢,最好是飞机先上电,然后眼镜在上电,不然眼镜可能会找不到对应的频点。我用两个AOMWAY 小平板加两个黑羊蘑菇天线

网友:
我在学校田径场飞,飞过一小段区域都会严重雪花,过了就不会了,可能是环境干扰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断画面的情况,应该是电源接头问题,接触不好会这样,但一般原装的电池接头很稳的。

开机要等一下才有画 ...

我排查一下电源插头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用的也是EV200D,枫叶全家桶,蘑菇和平板,最远飞过三公里,熊猫600mw,蘑菇发射天线,图像稳定,也是去掉 ...

这个眼镜不是说只支持2s的吗?用3s电不会烧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是用EV200D比较早的用户,目前没发现飞到一半突然黑屏的情况。不过开机时候确实比较慢,最好是飞机先上电 ...

不是黑屏,是雪花,黑屏就太严重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黑屏,是雪花,黑屏就太严重了

估计是图传跳频了吧,检查眼镜的频道和图传的频道吧,我倒是没遇到这样的情况过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眼镜不是说只支持2s的吗?用3s电不会烧的吗?

说错了,应该是2S

有过一次100米闪黑,让身边的朋友帮忙目视飞机找炸机点,跟着记忆盲飞2秒,飞机转头回来又有信号,回家排查图传和天线后,发现应该是图传过热引起的,再去原地飞,开400mw,飞了近一公里,信号清晰

网友G:
一般来说,Ev200d要先上电开机,然后飞机再通电,就会直接对上频。但如果是飞机先通电,眼镜再上电,有时就对不上,这个时候解决的方法就是:按一下频率上下键,再返回来,比如说,你用4645,按一下上或下,切到4875,然后再返回来4645,就能对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一般来说,Ev200d要先上电开机,然后飞机再通电,就会直接对上频。但如果是飞机先通电,眼镜再上电,有时就 ...

后面的方法我试了,的确有效,但是到底是先给飞机上电好还是先给眼镜上电好呀?

网友:
引用 楼主:
后面的方法我试了,的确有效,但是到底是先给飞机上电好还是先给眼镜上电好呀?

随便了

网友(2019-05-27):
引用 网友F:
我是用EV200D比较早的用户,目前没发现飞到一半突然黑屏的情况。不过开机时候确实比较慢,最好是飞机先上电 ...

大佬 你好 我想问一下我的眼镜一开机就黑屏的是什么问题 左上角一直闪一个白点 任何按钮没反应

网友(2019-08-16):
引用 网友A:
天线搭配不太合理,ev200的接收效果是比不过肥鲨的新接收机的,当然这个和价钱也有关系

枫大  固定翼发射机天线用穿越机的效果会不会更好

网友(2020-01-18):
引用 网友F:
我是用EV200D比较早的用户,目前没发现飞到一半突然黑屏的情况。不过开机时候确实比较慢,最好是飞机先上电 ...

我碰上黑屏了。。不知道啥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