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ix飞控提示prearm:RC9 minmum is greater than trim 解锁故障解决方法

楼主(2019-04-25):
用的是乐迪的pix飞控 固件是3.6.7  地面站是1.3.56 我的这个飞控搞了一天没法解锁 就是提示prearm:RC9 minmum is greater than trim  这个没法解决 后来在论坛里问了一下 一模友说去全部参数里找 (谢谢你)
具体是在全部参数里搜索RC9 跳出来如下图的参数表 把红箭头指的改为1500 改完解锁他提示prearm:RC8 minmum is greater than trim  在改 解锁 在提示prearm:RC7 minmum is greater than trim  在改为1500 写入参数就可以了 不知道有没有用 希望可以帮助大家

网友A:
这个错误提示是遥控输入第九通道最低值大于中位
是由于校准遥控的时候没有校准到第九通道造成的
解决方法是 rc9 min 1100 rc9 trim 1500 rc9 max 1900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错误提示是遥控输入第九通道最低值大于中位
是由于校准遥控的时候没有校准到第九通道造成的
解 ...

好的 谢谢 我这个遥控器6通道的 就造成这个样子了

网友:
其实校准一下遥控应该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