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mb陀螺仪g灯问题求大神指教

楼主(2019-04-26):
futaba18sz和7008接受,调教mb
陀螺仪
到g灯时,打尾舵摇杆陀螺仪灯蓝、紫、红可变换,但是
舵机
不会动,升降舵也不管用,是什么问题?前面的选项可以正常调节。

网友A:
是不是左右与前后的通道线没搞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左右与前后的通道线没搞对
可能吧,再试试了,500l能用多大的桨,原厂的太贵了

网友A:
一百多已不算贵了

网友B(2019-10-30):
我也和楼主一样问题,请问解决了吗,能告知办法吗